运动控制
请教"伺服轴"与"矢量轴"

楼主(2007-12-20):
请教高手,在西门子的S120驱动说明书看到有伺服轴的矢量轴这两个轴名,请问有何区别,在哪种情况下选用伺服轴,在哪种情况下应选用矢量轴,我用S120配1PH7做车床主轴,主轴有定位功能,应选伺服轴还是矢量轴呢?谢谢!

网友A:
前些天似乎有帖子谈论过此事,应该是西门子的一个内部说法,大意似乎是,在位置和速度控制模式下称为伺服轴,在电流/力矩模式下称为矢量轴。
偌大的西门子,但这个内部概念搞的实在是不够高明,至少不够清晰。

楼主:
谢谢楼上,楼上说的没错,除了楼上说的概念搞的实在是不够高明,至少不够清晰,他们的版本问题也搞的得非常差,我上次调的S120 供货的CF卡升级了,与订货的不一致,但适配器又不升级,搞得通讯有时中断,不是很稳定,找他们,就是要现场服务,就是说要钱,一次服务顺利也要7、8K,明明是他的东西版本不对,却反过来要收钱。

网友B:
我的第一感觉是,伺服轴是以位置控制为主的,而矢量轴感觉是异步电机的矢量变频控制,以速度控制为主。
如果西门子如波恩兄说的那样定义,是有点不高明。

网友A:
其实我也不确定,只是记得有人这样描述过。
另,如果确因“供货的CF卡升级了,与订货的不一致,但适配器又不升级,搞得通讯有时中断,不是很稳定”,那就非但不该给什么现场服务费,还应该要求索赔才对,对于西门子这样的工控大鳄,也该刨刨它的粪,杀杀它的嚣张气焰。

楼主:
我现在的看法也与firstrazor相同,在S120的调试手册说明优化第三方或西门子的普通异步电机使用矢量模式,S120的调试非常方便,不过在使用它时要注意版本问题,不然去到现场才发现,就非常被动了

网友C:
顾客是上帝! 现在你是皇帝,可以把证据收集好,发email给他们公司,至于费用, no way!!

网友D:
有明白人?

网友E:
若用在進給軸 肯定伺服軸 同步伺服 低速定位用
若用在主軸且須定位 可由廠家提共伺服主軸(編碼器內藏) 或外購電機 變頻器(含編碼器回受) 編碼器
所以看樓主作的是經濟型車床(平台式) 還是高檔車床(斜背式)
高檔一般多用伺服主軸 價位高

网友A:
"我现在的看法也与firstrazor相同,在S120的调试手册说明优化第三方或西门子的普通异步电机使用矢量模式"———这么说来确实被“firstrazor”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