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故障

楼主(2007-12-20):
手头有一台松下伺服驱动器,通电启动伺服报21故障(编码器错误),不加伺服使能不报警,且转动电机轴驱动器能显示转动速度,不知是编码器故障还是驱动器故障。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A:
应该和编码器有关,有速度显示并不意味着编码器信号一定正常。

网友B:
我碰到过类似的现象,最终确认是编码器信号线有问题,用比较好的屏蔽线自己做了一根电机到驱动器的编码器信号线,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