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07-12-21):
用脉冲控制伺服做位置控制,让伺服做固定距离的正反转,会不会出现累积位置误差?

再有用脉冲控制伺服做位置控制,会不会出现丢脉冲的问题?

网友A:
可以每次运动都回零,也可以每次上电/开机回零。

楼主:
上电一次,运行10多小时后不会出现误差吗?
其实我就是担心丢或者多脉冲

网友B:
那个问题不是一般的弱,而是弱弱弱啊!

网友C:
会有滞留脉冲的,尽量减少外部的干扰

网友D:
连续正反转工作会出现累计误差的情况...要清除...
丢脉冲是个什么概念?你是想问会不会像步进那样么?不会的

网友E:
只要你的脉冲信号没有问题,就不会有累计误差。

网友F:
同意楼上,
另如果正反转换向时间短,且转速比较快的话,可是情况加外部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