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人机界面设计

楼主(2007-12-21):
帮看看这种设计是否合理?本来想画图说明,可是这里好像沾不上图
我做的是一个基于FPGA的处理模块来控制触发电路,PLC作为监控现场使用,它根据分析现场数据来进行调节,调解是通过触摸屏进行参数修改来完成的。
第一种连接方式:PLC作为监控使用,监控现场是否符合实现预想的要求,PLC上位机位触摸屏,触摸屏进行参数修改,把修改结果传递给基于FPGA的处理模块,处理模块来控制触发电路发送脉冲的时间和发送方向。这种方法里一个触摸屏连接了PLC和处理模块,不知是否可以通过窗口切换来实现大部分时间作显示和存储PLC的数据,而当需要进行修改时再切换窗口,修改处理模块的参数。
触摸屏〈————〉PLC〈————〉监控现场
  ↓
基于FPGA的处理模块————〉触发电路
第二种连接顺序为:触摸屏〈————〉PLC〈————〉基于FPGA的处理模块————〉触发电路
                                    ↑↓
                                   监控现场
通过现场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显示在触摸屏上,触摸屏进行参数修改,传给PLC,PLC在经过处理传给基于FPGA的处理模块一个数字信号,处理模块进行处理运算控制触发电路发送脉冲的时间和发送方向。
本人刚刚做这个东西,还是一头雾水,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指点。

网友:
强烈建议第二者。
首先这样的话检测和控制以PLC为节点。跟上位无关。减少了流动节点。因为触摸屏是直接对外的节点,相对来说的不确定性要大得多,假如触摸屏出现问题则对于第一中方案就要停工。对于第二种方案就不造成太大影响。
其次,触摸屏一般通讯是固定得,传输的数据格式和内容相对来说限制比PLC大得多。而PLC得通讯格式虽然是固定得,但是内容却是根据需求进行一定运算得到得结果。所以具有一定得灵活性。

楼主:
谢谢西玛仪表!!!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按照第二种方法来做,处理模块的高速度特性还能体现出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