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求助-变电站

楼主(2007-12-21):
大家好;我这里现在要安置一个4000KVA的变电站,我是在上海宝山,我这里是属于增容,电压等级是10KV的,低压回路要有12路,变压器的台数为2台.请问大概要多少费用啊;现在有没有那种大功率的USB不间断电源啊 ;USB不间断电源可以用吗?谢谢了;

网友A:
   朋友,你要说的清楚一点,

网友B:
USB是移动硬盘,UPS是不间断电源!UPS不能代替4000KVA变压器。

网友C:
他大概搞错了。

网友D:
是不间断供电吗??不会想用UPS吧..没听过
可以实现不间断供电

网友E:
根据选用的器件不同成本也不同,用一般器件的话电气设备估计在80万

网友F:
鞍山1000KVA增容将近60万上海不清楚

网友G:
 UPS不间断电源.用于小容量后台监控和电气二次控制回路.

100万左右

网友H:
UPS不间断电源不能满足生产用,要自备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