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5

楼主(2007-12-21):
安装WinCC flexible 2005 是否需要安装SQL?

网友A:
记得不需要的

网友B:
自动安装所有,但很慢,配置要求高.挑主板,

网友C(2009-03-04):
肯定要安装,是手动安装还是自动安装,就不清楚了,试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D:
内存最好768M以上,512M就不是很流畅.256M内存也勉强可以运行,但慢且容易假死机.

网友D:
装过3次,都是手动,点击SETUP.EXE

网友D:
LZ,装好2005后,最好立马升级为SP1. SP1更好用,适应性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