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互感器

楼主(2007-12-21):
[b][b][b]  我们厂的一个皮带机,平时空开机的时候电流显示6.5左右,有天岗位工反映空开是电流有8-9A,带料运转时反而降下来了7.5A左右,(比正常的时候略大) 后来卡电流 全厂都是B相装的电流变送器和互感器,且B相偏高(总线也是B相偏高),请问互感器装哪相有要求和技术规范吗?
查了接线和电机运转现场也无明显异常[/b][/b][/b]

网友A:
肯定没有要求,现在看来是B相电流偏大,什么原因待查,会不会是接触不好,所致

网友B:
没有要求怎么都装在B相

网友C:
  什么是电流变送器呀,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