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选型

楼主(2007-12-21):
我有个项目要做,但选型方面迟迟不能决定,请各位高手帮助.
项目情况:
轮盘70KG,直径500MM(竖直安装)上有54个孔(孔径8MM,每个孔相距6度),由86步进带90减速器100:1转动轮盘,半圈每分钟;另一个方向也是86步进电机连接丝杆(250MM长,30MM直径,螺距2。5或3MM,在转孔时1MM/S,转5MM深就退回,进给时速度要求快点。
请问各位高手,该用多大力矩的步进电机啊?我选用5NM左右的步进够吗?
谢谢!!

网友A:
可用我司86BYG350C 三相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扭距:6N*M

网友B:
转盘驱动,估计力矩够用,不过需要核算“半圈每分钟”对应的电机转速。

丝杠驱动,关键是核算折算到电机轴的钻孔负载力矩。

网友C:
伺服电机选型手册:http://www.simocontrol.com/Sale.asp

楼主:
谢谢波恩斑竹,谢谢海阔天空任偶飞的回复.
真希望工控网多有些电机选型方面的帖子(最好要有计算步骤,一步步来确定多大的力矩,如何选的过程).

楼主:
至shuangshuang:
好像这个项目最好用步进要好些把.另外,选步进和选伺服是不是一样的啊?希望高手能提供建议.
感谢shuangshuang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