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查出上位机通过RS-422给YASKAWA SGDM CN3转速指令的大小嘛?谢谢!

楼主(2007-12-21):
有什么办法查出上位机通过RS-422给YASKAWA SGDM CN3转速指令的大小嘛?谢谢!

网友A:
想查422电平的大小?还是指令对应的速度大小?

前者用示波器量高低电平,后者也可以用示波器量信号频率,或者用频率计测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