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氧分子筛的作用及原理

楼主(2007-12-21):
1 分子筛吸附器再生过程
吸附器的再生一般分降压、加热、吹冷、升压四步进行。
  降压:吸附器在工作周期即将结束时,须将容器内的带压空气排放出去。降压是KV1206阀(或KV1205阀)打开而实现的。为了避免上部分子筛层受到压力波动的冲击,降压速度不能太快,此步完成时间不应短于11min。降压是按压力联锁实现的,当PIS至10kPa时,打开再生氮气进、出口阀KV1209、KV1207、(或KV1208、KV1210)。
  加热:打开KV1240阀,相应地关闭FCV1241阀,再生污氮气进入电加热器E08,E09被加热到160℃,干燥的热污氮气在吸附器入口处温度达60℃以上,自上而下通过吸附器,时间为60min。
  吹冷:打开KV1241阀,相应地关闭KV1201A阀,使吹冷用污氮气不经过加热器而旁通,吹冷用污氮气的温度为30℃。吹冷期内,污氮气出吸附器的温度起初继续上升,待上升至100℃以上就逐渐下降,吹冷末,氮气出吸附器温度可下降至比工作温度低5~10℃。
  升压:打开HV1201阀(或HV1202阀),关闭相应的加温吹冷阀,使吸附器压力慢慢升高,当吸附器前后压差小于10kPa时,升压结束。同时为避免气流冲击分子筛床层,使床层发生移动或摩擦,故升压要缓慢,此步完成时间不应短于22min。
  再生四步骤结束后,该吸附器就投入工作。整个再生过程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控制程序和时间、压力、压差等条件,以及前一步动作完成之后,有关阀门的开关状态来进行。

2 系统硬件组成
 首钢迁钢23000m3/h空分工程选用的是Yokogawa公司的CENTUM CS3000集散控制系统,用于监控制氧机的各个工艺流程,完成数据采集、过程控制、逻辑控制和快速联锁控制等功能,其系统构成可分为三部分:
  (1)HIS操作站,采用基于Windows NT的通用PC机。运行操作人员通过操作员站实现对过程参数、设备状态和控制系统的在线监视和操作。
  (2)WS工程师站,采用基于Windows NT通用PC机,进行系统组态、生成、软件调试、系统仿真等工作。
  (3)FCS控制站,用于过程I/O信号处理,完成模拟量调节、顺序控制等实时控制运算功能。为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及操作、观察方便,监控装置配置三个监控站(或称操作站)。现场控制站采用双重化配置,DCS系统的控制单元、网络总线、电源和通讯模板等均进行双重化配置。操作站部分采用DELL计算机,液晶显示器。其系统配置如图3所示。

3 控制功能特点及技术改造
在分子筛纯化系统中,最主要的是分子筛切换阀的自动控制,均压阀及卸压阀的调节控制,热吹阀、冷吹阀及污氮放空阀三阀匹配控制、再生污氮流量的控制等,它们的调节质量直接影响整个空分装置的稳定运行。
3.1 分子筛均压阀(卸压阀)的调节
  结合分子筛床层对压力的实际要求及升压阀的阀门特性,在升压的不同时段,对阀门开度变化速率分别进行设定,升压共计25min,按5种不同的阀门变化速率逐渐打开,较好地满足了工艺要求,分子筛均压阀控制功能如图4所示。分子筛卸压阀门的控制与升压阀相同。

图4 均压控制阀图
3.2 热吹、冷吹及污氮放散阀的匹配
  为了稳定上塔压力和塔内组分,必须保持再生污氮气流量的稳定,而在分子筛切换过程中,由于调节阀KV1240、KV1241和PV1626同时动作,保持氮气流量KV1240稳定就有一定的难度。要解决调节阀KV1240、KV1241和PV1626的匹配问题,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1)在分子筛切换的不同阶段,三个调节阀的开关状态是不同的,当一个调节阀开启时,同时另一个调节阀要关闭。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保持再生污氮气流量的恒定,调节阀在开启、关闭时段,阀门的开关速率分段设置,这样在现场调试时,我们在不断摸索,使阀位达到最佳匹配状态,从而保持流量稳定。
  (2)调节阀在开启过程中,是按时间进行控制的,在开到一定的阀位时自动转换为PID调节,在这个过程中,可让PID调节的阀位值跟踪分段缓开时的阀位值,这样在转换为自动调节时,就实现了无扰动切换。由调节阀关闭程序,将阀位输出置0,按设定的关闭程序执行即可。
  在CS3000中编制程序如下:利用DFB块PG-L13实现阀门的缓开过程。该功能块可设13个折线段,在每个折线段内时间和阀门的开度可任意设置,为了保持流量的稳定,该阀门在开启过程中,应和另一阀门的缓关过程密切配合。由于三个阀门的特性和流通能力不同,经过反复的调试摸索,最后确定该过程KV1240、KV1241和PV1626三个调节阀的开度曲线如图5所示。 3.3 再生污氮流量控制
  利用DFB功能块PID实现再生污氮气流量的自动调节。由缓开阶段转换到自调时,在缓开阶段要置PID调节回路的预设值PMV为缓开阶段的最后一段的阀位值,这样在转换到自调时,实现无扰动切换,投入自动调节。利用DFB块RAMP实现阀门的缓关过程。当分子筛切换程序要求该阀门关闭时,可置阀位值为0,利用RAMP斜坡控制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输出限幅,达到缓慢关闭的目的。利用手操器MLD-SW块实现手自动转换,当分子筛切换程序和设备正常时,可置MLD-SW功能块为AUT方式,当出现异常问题或根据工艺要求,需要手动输出时,可置该功能块为MAN方式,可随意设定输出值。
3.4 残余二氧化碳及水蒸汽排放改造
分子筛再生后在罐体顶部会出现残余二氧化碳及水蒸气,降低了分子筛吸附能力,所以这部分气体应尽量排出,因此建议生产厂做自动化改造,在两个分子筛的罐顶分别加可控放空阀,控制的时间在完成加热后进入冷吹这个阶段,利用分子筛塔内压力将残余二氧化碳及水蒸气排除,开阀10min后关闭阀门,防止外界大气中的水和二氧化碳进入分子筛。

网友A: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B:
晕!
不是瞧不起你 而是这玩意实在是太垃圾了!

网友C:
估计是系统设计说明书里的。

网友B:
估计不是设计上面的
是新增DCS没多久,是工艺提出的 然后自己写程序搞的

分子筛工艺都是成熟的工艺,只是各个具体流程不同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

网友C:
我看和我原来做的LNG上面的分子筛设计差不多,所以说估计是系统设计说明书里的。

楼主:
不好意思,这是我同事写的论文,水平真的不高,没什么意思

楼主:
大家谁有制氧的<最新制氧新工艺与制氧设备安装调试、操作维护及故障处理和安全生产技术实用手册<呀,我在网上看了,太贵了,有没有人想一块买的,

网友B:
我这里好象有一本,因为项目不是我负责 ,只能说好象有!

还在国内进行过培训的!

网友D:
怎么没有图啊

网友E(2008-03-05):
楼主是做深冷的!我是做变压吸附的哈!也是做制氧气!

网友F(2009-03-23):
我有4 桶分子想处里有要的打电话13092339288

网友F:
我有4 桶分子筛想处里有要的打电话13092339288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