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提高电压的最佳方案

楼主(2007-12-21):
单位库房这一块儿的电压偏低,近期需要改造。以前的电源线采用10平方的铝芯线,距变压器400多米。总用电负荷约15KW,包括淋浴热水器,电热油汀,照明,电脑等。10平方铝芯线按1A-1KM电压损失1.58%计算,实际电压只有180V左右.
现准备:一 购置一台20KVA的单相调压器
二 换线径符合要求的铜芯线
考虑这两种办法都花钱不少,各位师傅帮忙出个投资不多,改造简单,效果明显的好主意.先谢了!

网友A:
用调压器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是个应急的办法.
从长远看还是换线为好.为以后发展留出点余量.
作为电工首先考虑安全运行,花多少钱那是领导的事,如果你总是想少花钱多办事,等出了事故领导就该说你无能了.
原来的线是架空线还是电缆?

楼主:
“用调压器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是个应急的办法.”
大功率的调压器,我实际中没有使用过,见过小功率的那种,有多个抽头。用调压器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不太明白,烦您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要是我,直接换线

网友C:
你的线径太可怕了
随时会引发事故
换了线问题就基本解决

网友D:
换线,如果是铜芯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E:
只有换粗线,没有别的太好的办法.

网友F:
加就地补偿电容!线损下降,电压会高一些投资最低!

网友G:
再加一根,两相三线制供电。

网友H:
当然是直接换线啦~还想那么多,线材耗能这么多。。。

楼主:
看到这么多的热心师傅,高兴哦!
只能是换线了!老板们总是想着这样的问题可以不花前就可以解决的.呵呵......

网友B:
天底下那有那么多好事

网友I:
当然有不花钱的好事,我的老板遇到这种事情有这中想法时候我就告诉他一个更加省钱的办法。
就是不用办厂就连电线也省了。电工的工资也省了,呵呵呵一省百省了。。。。。。。。

网友J:
直接换线,比较好吧。
电工群:51026593 希望电工朋友加入

网友K:
安全第一,换线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交直流在 2007-12-22 14:17:00 发表的内容:
再加一根,两相三线制供电。
--------------------------------------------------------------------------------------------
挺不错的思路!

网友L:
应当换线。

网友M:
直接换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