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LLERPR-10系列六脚传感器接线

楼主(2007-12-21):
瑞士KELLER PR-10系列的六个输出脚的传感器要如何接线成为一般的四脚输出啊???

网友A:
你手头上没有他的接线图吗?上面标的很清楚啊.
KELLER传感器每只应该会给你配有电阻,外部补偿方式,六柱引线在资料接线图上每脚都有注明.现在市场上供货引出线电缆多点,焊柱备货量少.
IC SRNSORS的传感器也是六线,内部补偿方式,其中两线用来设置增益电阻,以获得互换性放大输出.
有问题可沟通下13410568550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