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与整流二极管的区别

楼主(2007-12-21):
    实际工作中经常用到2CZ 2ZP 5A的整流二极管,以及10W11 2DW116 2DW122型号的稳压管,这几种管子的封装形式外形尺寸一模一样,平时存放不当混装,相互磨损使得本来就不怎么清楚的标注就无法看清楚了.
    用普通的万用表(无15V电池的)的×100  ×1K档分别测了一下两类管子的正反向阻值,几乎没有什么明显差别.
    请教各位师傅,在不使用外加电源的情况下,有什么更简单的办法区分呢?

网友A:
用摇表,正反都通是稳压管,其余是整流二极管

网友B:
不会毁吗?

网友C:
1、用摇表时,串个1K的电阻,还可以量出稳压值!
2、用500v的摇表,操作时摇动速度要慢!

楼主:
下面引用由long-1在 2007-12-21 15:30:00 发表的内容:
  用摇表,正反都通是稳压管,其余是整流二极管
--------------------------------------------------------------------------------------------
    记得以前学过的,晶体管有一个参数是反向重复峰值电压等级,也就是额定电压等级,一般使用场合为1000V.假如是这样,我用500V的摇表是否可以?
    还没有这样试过.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感谢周工及刘老师对小弟的指导,本来这样的基础性问题该自己解决,可印象中没有看到过具体的答案.本来你们也挺忙的,还能得到回复,真有些受宠若惊了!
    来工控网的感觉真好!
    对了,还得自己亲自试试,我只有2500V的摇表,想办法借一块.

网友D:
摇表试验纯粹瞎扯,反向击穿电压在500V以下的好管子也会击穿,各位不要上当!

网友C:
1、记住二极管不能摇表测,测就会击穿!
2、稳压管串电阻可检测,并可以确定稳压值,用500v摇表,低速慢摇!

网友A:
10W11 2DW116 2DW122型号的稳压管,稳压电流100多ma大,摇表会击穿?????

网友C:
   楼上的是个内行,当稳压二极管正反导通时,摇表电流大,电枢反应使得摇表输出电压维持在很低的数值上,不会出现高压,这就是用摇表检测稳压管的秘密!那个周公的当可不能上!!!

网友E:
 建议用数字万用表试一下,把表置至二极管当,测其反向电压,数值显示在450以下的是整流二极管,数值显示在550以上的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F:
支持周公.整流二极管有耐压高低.低于摇表发电电压的就会击穿.怎么分别.

网友G:
    摇表试验纯粹瞎扯,反向击穿电压在500V以下的好管子也会击穿,各位不要上当!
 ..........................................................
  没问题的,因电流小,击穿后会恢复的,2500V摇表摇也没问题,

  我经常用的。

网友C:
哈哈!有了实践的证明,周公你怎么想???

网友H:
我是电工,电工的基本工具是摇表,:
电压0-??可调(与测量的电阻)
电流很小(MA)
直流输出
用途:绝缘,但有别的用途.

网友C:
1、其实大家要明白,摇表是测绝缘电阻的,测量泄漏电流很小,电压高,当电流大时,它的电压根本就上不去!
2、但是测PN结时,反向饱和电流小时,电压会上去,将其打穿!

楼主:
下面引用由long-1在 2007-12-22 15:23:00 发表的内容:
  10W11 2DW116 2DW122型号的稳压管,稳压电流100多ma大,摇表会击穿?????
--------------------------------------------------------------------------------------------
      10W11 2DW116 2DW122型号的稳压管,稳压电流为150MA,2500V摇表,给一半的转速,用MF-47型万用表DC50MA档测电流,几乎没有什么显示,改用0.5MA档,有时可以满偏.万用表电流档的内阻相对来说并不大.
      说明摇表的实际电流不大.不知对否?

楼主:
下面引用由黄晓东在 2007-12-22 16:11:00 发表的内容:
   建议用数字万用表试一下,把表置至二极管当,测其反向电压,数值显示在450以下的是整流二极管,数值…
--------------------------------------------------------------------------------------------
   用XB--30型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测得的实际数据如下:
    10W11    2DW116     2DW122     2CZ
   900--950  950--980   860--880  700--730
    这样的数值与我以前用MF-72万用表X100欧姆档测出的数值相近。我有做笔记的习惯,当时还记下这样一句:“正向电阻二极管比稳压管的值偏低。”自己想当然的结论,对错就不好说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毕庆民在 2007-12-22 21:59:00 发表的内容:
  我是电工,电工的基本工具是摇表,:
电压0-??可调(与测量的电阻)
电流很小(MA)
直流输出
用途:绝…
--------------------------------------------------------------------------------------------
    我实际测出的摇表输出电压,交直流100V档位均有明显的显示
    另外关于摇表电流的大小,我这里仅说一下我实际中遇到的情况:同样是2500V的表,在额定转速下摇动,此时两根线碰一下人体不同的裸露部分,回有非常明显的电击感.当我们提前用两只手捏紧摇表的两根线时,即使很快的转速,也没有什么感觉!
    欢迎大家对此现象进行讨论!

网友I:
 黄晓东: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22 16:12:00
     建议用数字万用表试一下,把表置至二极管当,测其反向电压,数值显示在450以下的是整流二极管,数值显示在550以上的是稳压二极管

---------------------
 此法最方便.我常用.

网友I:
 我实际测出的摇表输出电压,交直流100V档位均有明显的显示
    另外关于摇表电流的大小,我这里仅说一下我实际中遇到的情况:同样是2500V的表,在额定转速下摇动,此时两根线碰一下人体不同的裸露部分,回有非常明显的电击感.当我们提前用两只手捏紧摇表的两根线时,即使很快的转速,也没有什么感觉!
    欢迎大家对此现象进行讨论!----------------------------------------------------------
 欧姆定律.

网友I:
 F—D系统: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23 0:15:00
      下面引用由毕庆民在 2007-12-22 21:59:00 发表的内容:
  我是电工,电工的基本工具是摇表,:
电压0-??可调(与测量的电阻)
电流很小(MA)
直流输出
用途:绝…
--------------------------------------------------------------------------------------------
    我实际测出的摇表输出电压,交直流100V档位均有明显的显示
    另外关于摇表电流的大小,我这里仅说一下我实际中遇到的情况:同样是2500V的表,在额定转速下摇动,此时两根线碰一下人体不同的裸露部分,回有非常明显的电击感.当我们提前用两只手捏紧摇表的两根线时,即使很快的转速,也没有什么感觉!
    欢迎大家对此现象进行讨论!

---------------------------------------------------------------
   欧姆定律.点接触过流大?还是面接触过流大.人的痛感主要在真皮组织和表面皮肤之间.

网友D:
‘ WX123:  击穿后会恢复的,2500V摇表摇也没问题 我经常用的。 ’——击穿后的‘恢复’只是表面现象。软击穿虽然可以暂时恢复,随后可能随时产生的不可恢复的二次击穿却给设备留下了隐患。
电子元器件损坏多数是电压击穿,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操作失当,大家不可大意。

网友C:
其实半导体元件确实不能用摇表测,稳压二极管是个特例!我买稳压管时,看见他们用摇表测的。

网友A:
[b]击穿后的‘恢复’只是表面现象。软击穿虽然可以暂时恢复,随后可能随时产生的不可恢复的二次击穿却给设备留下了隐患。[/u]
稳压二极管是工作在反向击穿区的!!!!!!!!!!!!

网友J:
稳压二极管是工作在反向击穿区的。

楼主:
    同意楼上的:  稳压二极管工作在反向击穿区.

网友G:
 另外关于摇表电流的大小,我这里仅说一下我实际中遇到的情况:同样是2500V的表,在额定转速下摇动,此时两根线碰一下人体不同的裸露部分,回有非常明显的电击感.当我们提前用两只手捏紧摇表的两根线时,即使很快的转速,也没有什么感觉!
    欢迎大家对此现象进行讨论!
.........................................................
   摇表的整流电路是二个二极管,二个电容组成的桥式整流,此整流桥可以短路,短路电流与电容容量大小有关,在额定转速下摇动时,电容二端电压是2500V,电容充电,积累了一定的电荷,此时两根线碰一下人体不同的裸露部分电容放电,会有非常明显的电击感.当我们提前用两只手捏紧摇表的二根线时,因人体电阻很小,摇表的电压也升不上去,即使很快的转速,也没有什么感觉!其实,敏感的人,还会有感觉的。

我用这种桥式整流电路,交流输入220V,输出并一电压表,测量稳压管稳压值。提高输入电压,测二极管,三极管的耐压,测压敏电阻以经20多年了。没问题的。

网友K:
PN结击穿并不意味着就要损坏,因为稳压二极管就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损坏与否要看击穿电流的大小。就摇表而言,测一般的二极管或三极管的PN结,是不会损坏管子的。我的1000V摇表就是测量高反压三极管反压值的工具,从70年代装黑白TV开始就这么用了,在无线电爱好者中已是常事。

网友L:
将管子并一个30-100V的压敏电阻,再用摇表摇一下。

网友A:
将管子并一个30-100V的压敏电阻,再用摇表摇一下。为啥,请解释下.

网友L:
将管子并一个30-100V的压敏电阻,再用摇表摇一下。
----------------------------------------------
可确保摇表电压不会升得太高,不过你要保证稳压二极管电压在30V以下。

网友A:
本来常用的测量手段,定性不定量的,根本不需并压敏电阻.准确的你可以拿直流稳压电源串合适电阻,连稳压值都可以读到.

网友M:
  市场上有晶体管测试仪200元左右很方便,大家不妨试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对我的帮助,我想不论每位的发言是否存在片面或不适合之处,对学习都是有帮助的,有时一个错误的观点恰恰是产生正确观点很好的催化剂.
    曾经想参与某个帖子,只奈自己水平有限,担心观点严重错误,其实只要参与,对于学习而言,都是有所启发的......
    就象我的问题,通过老师们的讨论,心里就明确了许多!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N:
各位师傅,请问zp10A与2cz10A的二极管有何区别?
原来用的是zp10A的,后来又去买,买来的时2cz10A的,不知道买来的能不能用?
请教各位了!
谢谢!

网友O(2010-12-10):
  初学者,来学习。

网友O:
  初学者,学习了。

网友P:
稳压管工作在额定电流击穿状态,整流管击穿就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