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如何选型

楼主(2007-12-21):
我想选用开关电源,但刚接触工控这行,不太会,我想问下开关电源如何选型,比如我想买一个24V的,但是电源几安,多少W,我不知道怎么选。请大家教我,谢谢!·

网友A(2008-01-22):
你要做什么用,用在那里!

网友B:
那要看你24V供给元件消耗的功率了

网友C:
那要看你24V供给元件消耗的功率

楼主(2008-02-21):
这个到底是怎么算了可以举例吗

网友D:
比如:
两个电磁阀,两块显示表,两台传感器,你把他们标称的额定消耗电流加到一起,乘上个120%,就是你的开关电源需要提供的电流了。功率?电流有了,还算功率干吗?

网友E:
电压+功利

网友F(2008-12-26):
有功率了怎么算24v的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