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电视遥控器坏了

楼主(2007-12-21):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是晶振坏了.455KHZ的.

网友B:
  这玩意好修,找个会照相的手机,看看遥控发射管会发光否,

楼主:
关键是左上角那个标r2的地方少了一个电阻  不知道是多大啊

网友A:
R2原来就没有焊接什么电阻,是空的.

网友C:
 "勃龙工控:"的建议不错,换个晶振看看,没有手机照相,就找个收音机,发射管发射时会对中波以上的频段有干扰声。

网友D:
一般是晶振坏了!但发射管也容易坏!

网友E:
不要修浪费时间,买一个10块钱。

网友F:
先说说故障特征~!不同的特征有不同的故障点。。

网友G:
还拍照了哈,修一个遥控器的时间够买好多个遥控器了,呵呵!

转一篇文章你看看,试着弄一下吧:

笔者修理过很多各式各样的遥控器,总结了一套快速检查、修理的经验,现奉献给同行参考。
  收到一个需修理的遥控器后,先把指针式万用表置于R×1K挡,取一只红外接收二极管,黑表笔接其正极,红表笔接其负极,需修理的遥控器装上电池,对准接好的红外接收二极管,按动任一键,若万用表指针偏转一点点,说明此遥控器发射正常;若指针不动,说明遥控器确实是坏的。把遥控器拆开,把万用表置直流10V挡,量电池电压,同时按动任一键,若电压稍微下降,说明红外发射管已坏,可换一新的试之;若电压不下降,可查455kHz晶振,换一新的试之;若电压偏低或根本无电压,可换一对新的电池,同时用砂纸打磨电池盒各接触点。若发现某一按键失效,可在该按键接触面上,剪一与之相应的香烟铝箔纸,用强力胶粘上,晾干即可。
  通过以上检查,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我检修过许多遥控器,很少碰到滤波电容、集成块、驱动三极管等其他元件损坏。
故障一: 遥控器全部按键不起作用。
  分析与检修:遥控器全部按键不起作用的原因绝大多数是晶振损坏所致。如果曾经跌落过或用收音机检查完全没有“嘟嘟”声,可直接更换新的晶振一试。在更换新晶振后,还是不能排除故障的话,就应先测量晶振两端的电压,当按动任何一键时,晶振两端会有明显的电压变化,这说明振荡器能产生脉冲信号。其次是检查集成块遥控信号输出端是否有相对较微弱的电压变化,如有变化,则应检查推动三极管和红外发射管是否有损坏,否则多数为集成块不良。
  故障二: 个别按键不起作用。
  分析与检修:该现象说明遥控器整体是正常的,个别按键不起作用的原因是按键电路触点不能有效导通。大多数是遥控器内线路板上触点有污物,使接触电阻增大或不能接通,可用棉花蘸无水酒精擦拭碳膜触点,但不能太用力,以防碳膜层磨损或脱落。导电橡胶老化或磨损也会导致个别键不起作用。这时只要在导电橡胶接触点上贴香烟盒里的锡纸(最好是铝箔不干胶)一试。以上办法还不能使遥控器恢复正常工作的话,应检查集成块对应的键控信号输入、输出端到触点的线路是否有裂纹或接触不良,特别是碳膜触点与电路线连接处,必要时可更换集成块一试。
  故障三: 遥控器遥控距离较短。
  分析与检修:首先应判别遥控接收电路是否工作正常,可用同品牌同规格的遥控器试机加以比较。如遥控接收机正常,应重点检查遥控器的两个方面:一是集成块电源输入端3V电压是否正常,通常电池电压不足,是遥控器发射能力降低的最常见原因,二是检查遥控器中推动三极管及红外发射管是否良好,可更换试验。
  故障四: 按压任何一键均只执行某种功能。
  分析与检修:通常是由于线路板上执行某种功能的按键处的叉指触点或引线间有漏电或短路所致。可清洗线路板和导电胶触点一试。如不能排除故障,可检查集成块执行某种功能的键控制输入、输出端引线是不是有短路或漏电现象。
  维修遥控器前应问清用户是什么故障现象,是个别按键不太灵还是全部失灵,是因失手摔坏还是无缘故损坏。对个别按键不灵的处理较简单,多为接触不良,可打开遥控器外壳,将其不灵的按键的导电橡胶触点和对应的印刷板部位用酒精棉球清洗干净,晾干后如仍不灵,可更换导电橡胶或用香烟铝箔纸粘于导电触点上来代替。如果问题是印刷板触点接触部位导电膜磨损,可用∮0.4mm左右裸铜丝沿引线走线,将其一端焊在与导电膜相连的焊点上来做代替,然后再视情况用502快干胶将细铜丝粘贴于原导电膜上。对于失手摔坏的情况,一般多为晶振内部晶片被震碎,只需换上同频率晶振即可。
  对于无缘故的损坏,且按键全部失灵的情况,可先检查电池是否有电,然后将一台正常收音机置于中波段,将遥控器尽量靠近收音机磁棒天线部位,同时按下任一按键,听收音机有无嘟嘟声(也可用万用表5~500mA挡测其有无工作电流来判定),若有嘟嘟声说明遥控器振荡正常,故障很可能在红外发射管或红外发射管推动管部分。红外发射管可焊下来用R×1K挡像普通二极管一样测其正反向电阻是否正常来作判断。若无声则须先检查线路板有无供电线路开路、晶振引脚折断,然后再更换同频率晶振试试看是否正常,若仍不正常则可能是遥控IC损坏,须找同型号IC替换。
  在实际维修中,本人曾遇到一例遥控器有正常嘟嘟声,但遥控却完全失效的故障,初以为是机上接收头有问题,但测接收头信号输出脚电压时,按遥控器键电压有下降变化,说明红外接收头是好的,于是怀疑CPU有问题,但同时又疑心遥控器晶振频率有偏离,结果按先简后繁的思路先更换晶振,结果故障排除,因此更换晶振时一定要注意频率必须相同。
  另外,遥控器也会因进水受潮而造成按键短路失效。此时应拆开,用酒精清洗干净线路板和导电橡胶即可。

网友C:
“芯片级维修:”大哥的这篇心得详细之极,受益非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