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168加空载电机没输出

楼主(2007-12-21):
今天修到普传168 15KW的机器,不加电机输出正常,加空载电机没输出啊!模块已经换过了,没用啊!驱动板是刚换上新的没用多久的板子!请教各位高人了!测量CPU输出六桥电压正常啊!不知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把控制再换一下

网友A:
不好意思是打错了   是把控制板换一下

网友B(2008-06-27):
你的电源是220的还是380三相

网友C:
这样的问题一般不是模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