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火导电吗

楼主(2007-12-21):
请问大家火导电吗?急急急

网友A:
看什么火了,一般的火焰应该不导电,主要看介质

网友B:
火焰导电

网友C:
首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水导电吗
大部分水都有离子杂质,所以大部分水是导电的
但是纯水中离子很少,所以几乎不导电

根据上面对水的分析,对楼主的问题猜测如下:

火焰应该导电,因为不完全燃烧或者燃烧产物里很有可能含有导电的杂质
那么纯净的火到底是什么????导电吗,我也不知道

网友B:
火是电离的气体,不过阻值比较大。有一种火焰检测就是使用这个原理。

网友D:
请问大家火导电吗?导电!

网友E:
一般而言,火焰的导电性应很弱,大概在空气与水之间吧.

网友F:
火是否导电应取决于火的温度或是电流的大小;
如果比例悬殊的话很可能电能会被转成热能。

网友G:
用柴火烧的火不导电,焊接电弧火可真的导电!

网友H:
火是等离子体当然导电,目前应用在燃气控制系统中的火焰检测,就是UV和离子火焰检测器这二种。离子探针在没有火焰时对地绝缘电阻很大,有火焰时,离子探针对地就有微小的电流通过。

网友I:
请讨论一个问题:
什么是火?

网友B:
李纯绪: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22 9:59:00
    火是等离子体当然导电,目前应用在燃气控制系统中的火焰检测,就是UV和离子火焰检测器这二种。离子探针在没有火焰时对地绝缘电阻很大,有火焰时,离子探针对地就有微小的电流通过。

---------------------------------------
没错,支持。

网友J:
导电的燃气炉具,热水器都是用着个原理控制的

网友K:
终于知道热水器控制的原理了,学习

网友L:
 同意李纯绪的论述

网友M:
肯定的回答,火是导电的,本人曾经不小心把气焊火焰接近到刀闸上引起短路烧坏刀闸

网友C:
怎么没人回答我的问题呢
纯净的火是什么?
如果是等离子体的话那么具体是什么离子?一种物质燃烧的火就是这一种离子,另一种物质燃烧的火就是那一种离子,那么火就是不确定的离子吗?
觉的以上说的“离子”都是“火”以外的东西、杂质。

网友N:
这个问题果然有难度,应该分析火的构成,才能确定它是否导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