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关于步进电机最大启动频率

楼主(2007-12-22):
请问:我这里有个步进电机最大启动频率是1500赫兹,这个数字是不是说在输入脉冲1500HZ以下才保证空载启动不失步,是不是说在高细分的时候,因为脉冲频率高,保证不失步的空载启动转速就会下降??
比如1.2度/步的电机,未细分(300步/圈)的空载启动转速是1500/300=5转/秒
而在600步/圈的细分时,空载启动转速是1500/600=2.5转/秒
是这样么?

网友A:
整步的时候是1500赫兹,那么细分一次应该算成3000赫兹了,空载起动的转速应该不会因为细分了就改变。另外要保证不失步你还要知道转动惯量和角加速度,有个公式的,很多电机选型的资料上都会有

楼主:
哦,也就是说,是最大空载启动转速不变喽。

网友B:
我也觉得奇怪,如果是最大启动转速不变的话,那为什么厂家标参数时要标个最大启动频率?还望步进高手解答。

网友:
"我也觉得奇怪,如果是最大启动转速不变的话,那为什么厂家标参数时要标个最大启动频率?"
电机厂家当然不管你细分驱动的事情.

网友B:
呵呵!是这样啊,谢谢刘工了。

网友A:
厂家标这个参数是便于在使用过程中大家能知道这个起动怎么设置,根据这个参数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些换算

网友C:
老刘的话比较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