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变量和sql连接?

楼主(2007-12-22):
怎样将sql数据库表中的数据付给wincc变量?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旧项目用的是德语(德国),想改为中文(中国).
在属性里面修改的话要删除掉德语(德国)才能选到中文(中国)?
因为没有确定按键选,只有删除按键选.

但是这样修改的话静态文本的内容就要全部修改.

如果在计算机属性里面修改运行时语言的话又没有德语(德国)选,只有中文(中国)跟英文(美国)选择

有哪位大侠指教?
唐山知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