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西门子断路器

楼主(2007-12-22):
我想问一下西门子有没有两极断路器的啊
具体型号是什么啊,谢谢!再线等,比较急

网友A:
肯定有啦,查一下选型手册吧。

网友B:
8008104288问下!西门子的!

网友C:
有的,
5SJ,5SP系列,定货号
具体的你可以说参数,我帮你选

网友C:
更正一下:
如:5SJ62207-C220
5SJ表系列名称,6表分断能力6KA,2表极数2极(1P+N型用5表示),20表电流,7表脱扣曲线类型,C220表标准型中国造
5SP4为重载型,5SJ5直流分断能力10KA,另还有1P+N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