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化纤机械压力与温度的测量及控制

楼主(2007-12-22):
版主提示你,尽快添加内容。

网友A(2010-02-25):
熔体压力传感器用于测量聚合物熔化状态下的压力和温度,可测量温度最高为400℃.这类传感器包含一组为350欧姆电阻并附有应变片的惠斯通电桥.惠氏电桥根据不同的熔体压力在0~3.33mv/v(名义值)范围内输出相应的值.此类传感器具有内部切换校验功能,它在校验时以模拟满量程80%的讯号来校准传感器.这就免去了 通过调节连接的检测仪器对压力进行校准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