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电柜清理问题

楼主(2007-12-22):
因配电柜长时间没有清理灰尘较多,不知道大家平时都是采用什么方法清理最有效啊!
我因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所以没有清理.

网友A:
可以用吸尘器吸,也可以用氮气或氧气吹。
但是记住一定要停电操做。

网友B:
我们是停电用吹风机吹,在用毛刷刷下,只要干燥应该没什么事的,就怕夏天天气潮湿,一般4\5月份清理一次就可以.

网友C:
停电用吹风机吹!

网友D:
可以用吸尘器吸,如果有电子仪器线路板需要做好消除静电的措施!

网友E:
如果清理不合适或不到位,敷衍了事,不如不做,因清理前正常运行的,清理后---强电设备爆了,弱电设备不能运行了.
所以清理要做到方法与措施得当.

网友C:
清理前正常运行的,清理后---强电设备爆了,弱电设备不能运行了.

网友F:
  如果清理不合适或不到位,敷衍了事,不如不做,因清理前正常运行的,清理后---强电设备爆了,弱电设备不能运行了…

网友G:
停电后先用毛刷刷再用吹风机吹,

网友H:
带电用风机吹!我们一直这样干的,(我个人认为是违章的,但设备不能停电,又要保养电气柜,也只有这样干了)

楼主: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I:
我们使用压缩空气,加上气枪来吹,效果很好的~!不过要加过滤器,先滤掉水分。。

楼主:
吹风机吹

网友J:
用氧气吹,拿个氧焊工的气瓶子,用压缩空气会有水分,用氧气就没有这个问题。价格也便宜。

网友K:
支持压缩空气吹

网友L:
吹没吸的好,吹会把灰吹的到处都是

网友M:
用吸尘器和氮气或电吹风

网友N:
  停电操做,不能敷衍了事,吹风机吹!

网友O:
压缩空气吹

网友P:
我是用小空压机吹的,注意一定要停电,防止灰尘短路

网友Q:
 停电操做,吹风机吹!也可以用皮老虎。

网友R:
用软毛刷刷,用吹风机吹

网友S:
可以肯定,吹没吸的好,吹会把灰吹的到处都是,但吹操作简单,吸需要有吸尘器或者……

网友T:
记一下,我们从来不清理,都是用到报废为止。

网友U:
用氮气可以,但氧气不行吧,有火花会爆炸的,同意 blue-don的说法,压缩空气很好,配气枪,方便的,有的单位空气是过滤的,如果没过滤的话,要确定有没有水份,有水份不行。

网友V:
用氧气或者氮气价格太昂贵了吧?我直接用小型的鼓风机吹,效果不错.

网友V:
吹风机,风量太小.

网友W:
停电,用刷子刷刷或用吸尘器吸吸

网友X:
温州曙光起动设备有限公司,无刷无环起动器、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节能、免维修、安装拆卸简单、操作方便大大减少维修费用。说情请登本公司网站www.china-shuguang.com联系电话:0577-61721973   13968794192   QQ:328014471  马小姐

网友Y:
同意毕庆民的说法。我们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停电前一切正常,停电清扫后送电,砰的一声,一团火光......

网友Z:
停电,用吸尘器和氮气或电吹风

网友AA:
别用氧气吹,我们用氮气或二氧化碳.

网友AB(2008-02-29):
我觉得压缩空气吹应该是不错的呀.我们一直这样做.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C:
毛刷加压缩空气。(前提:停电状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