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关于气动套筒调节阀

楼主(2007-12-22):
一台使用两年的气动套筒调节阀,一直很正常,最近出现调节阀不能动作的情况。气源压力正常,阀杆也上油保养了。膜头和弹簧也检查了。电气转换机构也更换了。包括调节输出的电信号和电缆都是好的。但是关闭了调节阀的下游阀后,调节阀动作自如,怀疑是不是两边调节阀压差太大的原因。不知对不对,或是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网友A:
你调节阀的介质是什么?你说的不动作,说的太笼统了.,阀门前后的压差是多少?

网友B:
楼主:您好!不知道您这些情况有没有跟你们卖家联系过,如果遇到这些问题,最好是问一下他们,因为他们比较懂一点现场的问题!
其实我也是一家阀门公司的sales Engineer,我叫郭志伟!上海蓝帕控制阀门有限公司13764138562如有需要请跟我去得联系!品牌:意大利LAPAR!

楼主:
介质是水,不动作指的是阀芯不随信号动作,阀杆阀芯联接良好。压差是2MPA。

楼主:
意大利蓝帕:已向生产厂家咨询,但没有任何有用的解决方法。他们建意重新更换。

楼主:
看样子这个问题又要泥牛入海了。

网友B:
楼主:您好!
最好是让阀门公司派人去你们现场服务,如果您买了我们的阀门后,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会立刻派现场技术工程师去你们现场给您服务!我觉得最好还是让阀门公司去一趟你们公司,先看看!我估计也应该不是大问题!
2008年1月2日
郭工上!

网友C:
是一直都不动作还是动作慢,如果动作慢可以考虑是定位器问题,一直不动作就可能是下面卡了,实际情况不详,不好下结论,欢迎探讨,13594573173汤勇

网友D:
估计是设计是阀的差压选得不合适,现在阻力又太大了,所以会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