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输出电压有问题吗

楼主(2007-12-22):
我公司两台变压器刚接上10kv电源,800kvA和630kvA,现在只有一点照明在使用,机器还没开在调试,变压器输出电压在415v左右,单相电压在235v左右,希望高手看看有没有问题.(变压器有供电局的人来吊芯测试过,变压器输入电压是10kv ),

网友A:
没问题,非常正常,变压器轻载,电压当然高,大概高5%,基本也能用。
如担心电压较高,烧坏电器,也可调整变压器的调压开关,调到10500/400挡位上。

网友B:
 没问题,非常正常!

网友C:
不没有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D:
OK.你真会提问.

网友E:
如果你的照明是大量节能灯照明的话,建议你把电压调下来,因为节能灯在过压下寿命很短,哪怕过压5%都不行。普通的照明就算了,等大量负荷上了,再根据电压和负荷的状况进行调节。

如果电压想调小,变压器应向高档位调
一般变压器出厂都在10000/400档位上,调到10500/400挡位上。

网友E:
如果是五档的话,中间应该还有一档10250/400的吧
五档情况下,每档差10伏左右。

网友F(2008-03-18):
这个问题你还要都注意观察一下,看一下是长期这么高的电压还是某一时段出现这么高的电压,另外要再看一下你带的负荷情况,正常情况下变压器输出线电压在400V比较合适.

网友G:
没问题的.

网友H:
正常,估计楼主没有带调压开关

网友I:
同意楼上.如LZ觉得电压高需调整的话,问供电局或上一级变压器能否调整,但需考虑带大负荷后的电压状况.

网友J:
你公司的照明灯如"电工九段"先生所讲的,希望你还是把电压调下来.如果是干式变压器的SCB9或SCB10系列产品,在变压器的环形柱上调电压,各相分别有5个档,是用铜片联接的,必须调整一致.如果是油浸式变压器只有3个档位,调压开关变压器台面上,分别:Ⅰ、Ⅱ、Ⅲ档位。
注:带电压时不能调压.

网友K:
没问题,很正常。

网友L:
没问题的是正常现象
 林瑞创说的对 你公司的照明灯如"电工九段"先生所讲的,希望你还是把电压调下来.如果是干式变压器的SCB9或SCB10系列产品,在变压器的环形柱上调电压,各相分别有5个档,是用铜片联接的,必须调整一致.如果是油浸式变压器只有3个档位,调压开关变压器台面上,分别:Ⅰ、Ⅱ、Ⅲ档位。
注:带电压时不能调压.

网友I:
呵呵,"带电压时不能调压"--看不懂,请说明一下.偶们这里15万千伏安的主变都可以带电压调压,是否可以这样说:带大负荷时少调压.各位发表高见.

网友J(2011-07-15):
变压器调压分无励磁调压以及有载调压。“求专”先生所说的是有载调压变压器。有载压变压器是可以带负荷调压的,无励磁调压变压器不能带电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