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路灯镇流器是否坏了

楼主(2007-12-22):
我们厂里有一个路灯,以前的时候,忽明忽暗,但是这几天不亮了。一位是灯泡烧了,谁知道把新的灯泡换上还是不亮,有换了一个镇流器,结果还是亮了。量镇流器输出的电压,只有一百多负的电压,。只好换了一个新的,请问一下这样的镇流器是不是坏了。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怎么测量的?

网友B:
如果你的路灯是钠灯或金卤灯,用万用表量镇流器输出电压时,易损坏万用表!

网友C:
你在那里发现的呀 !~1`!
会不会是你的万用表坏了!~`1
你在仔细看看吧

网友D:
你说的路灯如果是钠灯或是金卤灯除了检查镇流器以外,还要检查触发器,如果触发器坏了,灯泡也不亮!!!!

楼主:
但是换了镇流器路灯就亮了,没换镇流器之前,路灯就是不亮。能不能说明这是为什么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