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IBUS地址

楼主(2007-12-22):
PROFIBUS的站点地址是怎么命名的呢?
比如有个站点的输入端口地址是1.23.7.1
这个地址里1代表总线卡 23代表从站地址 7代表这个从站里的第7个模块  1代表这个模块的输入端
这样一个地址是几进制的呢,怎么来命名它的呢,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A(2008-07-13):
PROFIBUS地址,不管是DP还是PA,不管.masterstation 还是 Slave station,地址范围都为0-127,其中127为广播地址,126为保留地址,不允许配置,其他地址都可以随意配置,但是在冗余使用的时候,特别是 快速冗余模式(冗余站和工作站挂在同一根总线上),需要咱用两个地址,所以配置时候要注意。

至于槽位号,是指从站所带IO所处的操位,通常在DPV1非循环数据对IO直接寻址时需要用到。

网友B:
楼主,你那是什么系统?

网友C:
你那是PROFIBUS的站点吗??   我想知道!

楼主:
当蓝是PROFIBUS的,从站模块是德国倍福的。

楼主:
其中一个站。。。。。。。。。。。。。。

网友B:
profibus的主战是什么?

楼主:
PC 工业电脑啊,PC模拟PLC 装有PROFIBUS网卡

楼主:
2台PC ,主机跑程序模拟PLC,通讯有  PROFIBUS和CANBUS 还有ASI,  副机跑组态 ,

网友D:
127为广播地址,是什么意思?赐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中一个站。。。。。。。。。。。。。。

这个是ET200系列吗?

网友F:
好象是倍福的KL20

网友F:
楼主,PROFIBUS地址命名可不是你说的这样。总线地址是在从站组态时分配,IO地址是在模块配置时系统分配(也可以修改)

总线地址从1-125;IO地址一般是采用八进制(西门子)

网友G(2008-08-22):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