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叫什么机构?

楼主(2007-12-22):
输入与输出同步,有一手摇柄,正摇,输入输出增大,停止同步,反减小.

网友A:
想请问一下你是什么输入输出变大或是就小??

网友B:
机械机构吗?
中间带电气传动没有?

网友C:
讲得太模糊

网友D:
具体一点.

网友E:
内部是不是三组齿轮 减速比不一样  应该是类似减速机吧 不过是两组减速机+一组减速比为1的减速机组合吧  呵呵 仅仅是个人揣测

楼主:
我知道作用,不知道叫什么,再次去拍张照片.

网友F:
图片 你放上面啊 这样不是很直观吗
表达太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