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GCK配电柜是一种什么样的电柜?

楼主(2007-12-22):
最近从资料上看到过GCK的配电柜,不知道它与以前的GGD柜子相比有何优点?

网友A:
档次与价格高.别的有规范

网友B:
GCK是抽屉式开关柜,接线从屏后接 ,GCS也是抽屉式的,好象是森源定的标准,接线从屏的一侧接,GGD接线跟普通电柜一样,抽屉式的安全,每个抽屉是一组,故障维修时比较安全,只拆故障的一组就行,但不好维护,也不好巡检,因为看不见电器元件,GGD好巡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