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手启动保护

楼主(2007-12-22):
   双手启动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安全!
   为了使设备使用中能做到安全启动,因此我们在很多设备少设计为双手启动。可是在我接触的很多设备里,都是把两个启动按钮串联(硬接线或软件都是如此)。而这并不是按全的。比如有的操作员为了赶产量,把一个按钮预先按下,就可以单手操作了。
   因此我认为双手启动应该是,在一定时间(0.5S)内按下两个启动按钮才有效。单独按下一个超过一定时间,再按另一个启动按钮,则无效。

网友A:
你这个当然可以,但是你想过没有,有些问题我们是避免不了的,就如你所说的,你就算改成另个一种的话你也一种的会出现安全问题,最为重要的是看你一个人是怎么样的认识安全这个含义的

网友B:
老外设计的机床就很注重这一点 可是着一安全设计似乎并不适合中国国情 人家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我们却把追求产量放在第一位

网友C:
可以用单手控制,不过,设定2S以上的控制裁信号时间,但控制时间连续超过2S后下面的动作才可以继续,否则就不能进行,这样当操作员看到或者发现安全问题时,就可以马上放开控制开关,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楼主:
    沙发说的那就是管理上的问题了。我们在这就不讨论了。
    产量,不应该是放在第一的,现在很多公司已经认识到安全第一、质量第二、产量才是第三。
    以连续两秒才启动,不太现实。控制的设备是一次启动,连续工作不停的设备应该可以,如果是半自动的就非常不现实。

网友C:
我看到的很多设备都有这种保护,就是为了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相对于安全,2秒的时间实在算不了什么.

网友D:
这样安全!我认为这是制造机器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网友E:
做到并不难,关键是客户认不认可

网友F(2008-07-29):
ni 你这个说的我已经做过了,可户提出的,我把他们之间设置为0.3秒

网友G:
用双手控制继电器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用了很多了。

网友H:
我想这个问题还要操作工安全意识的提高才是。

网友G:
设备安全保护不到位,工作人员意识再高也没用,以防万一还是要从源头抓起,改善机床的安全保护措施,,,

网友I:
对管理部门来说是安全第一,但对生产部门来说就是产量第一了,为了保证产品出货而不惜一切代价,这是大部分企业的现状,在珠三角的五金厂大量使用脚踏开关控制冲床,切断手指的概率比中福利彩票的概率要大几十倍,作为设备管理者真的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