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斜坡调整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2-22):
电路板上有一可调电位器,旁边写着斜坡调整,什么是斜坡呀?

网友A:
启动时间或停车时间。

网友B:
请说明是什么电路板,没搞清楚前很难回答,不过有一点,可以告诉你,多数电路的斜坡调整,1:在一定时内,电压上升(或下降)的波型,例如:三角形脉冲在电压一定时,调节时间宽度,使三角形脉冲的前(后)沿变陡或变缓.2:三角形脉冲在时间一定时,调节电压高度,使三角形脉冲的前(后)沿变陡或变缓.

网友C:
同意一楼,电压斜坡,用于降压启动,可以降低启动电流,调整启动停止时间

网友D:
同意以上观点呵呵~

网友E:
同意一楼的,在启动或停止用,一般用在伺服电机或是要求工艺精度高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