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油路控制系统请进

楼主(2007-12-23):
在这里小弟想请教各位这是一个什么油路图,它是一个什么原理,有什么好处??

楼主:
我晕怎么发不了图呢?哪位同行给指点一下怎么发图上去

网友A:
图你不是已经发上去了

网友B:
这是一个增速回路

网友A:
我看这个图,可完成一个快进与工进的换接,退回好象只有一个速度,
至于优点吗,个人认为,
1,速度换接平稳
2,可任意位置停止,定位稳,能锁紧
3,换向平稳

楼主:
我是问这是一个什么油路图,书面是怎么讲的,原理我也知道....

楼主:
那它是怎么样增速的,增速时电磁阀是怎么动作的??望指点

网友A:
三位阀和二位阀都左位时或者三位阀中位二位阀都左位时,快速前进.二位阀都右位时,三位阀可实现正常换向.

网友C:
找本液压原理看看"差动油缸"...

网友D:
差动回路

网友E(2009-11-10):
师父们好!

       我想找个手动调节油压阀.

网友E:
是这样的机床下要油去润滑,原装的损坏了.国内难找到备品.想改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