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钢丝绳张力控制

楼主(2007-12-23):
各位高手,小弟遇到了一个问题。

一个绞车中的钢丝绳收放系统,使用S7-300为主站,两电机均为变频控制,通过通讯发出指令。一台(主)用来拉钢丝绳,一台(辅)用来缠钢丝绳,要保持两电机间绳子的张力为一足够小的定值。两电机均带编码器,但是不能知道辅电机缠绕轴的直径。辅电机仅承担缠绳工作。

请教各位,怎样才能找出速度和负载转矩之间的数学关系,
我想了一个关系不知道对不对,张力为一定值,比如为1N
那么线速度相等,设主电机线速度为V1,辅电机线速度为V2,主电机半径为r1,辅电机为r2,角速度分别为w1,w2,输出转矩为T,张力为F=1N
则:V1=V2—》w1*r1=w2*r2—》r2=(w1*r1)/w2.......(1)
又有T=r2*F=r2.......(2)
将2式带入1式得:w2=(w1*r1)/T
这样因为主电机角速度和半径恒定,所以我将输出转矩送入PLC计算通过输出转矩的变化就能得到一个变化的辅电机速度。

不知道这样行吗,请教各位!

网友A:
“所以我将输出转矩送入PLC计算通过输出转矩的变化就能得到一个变化的辅电机速度。”
我觉得应该是根据实测辅电机的速度来计算输出转矩。

网友B:
伺服电机可用于张力控制!我们也有这方面的应用,相信可以助您!我们在纺织机械的张力控制系统具有成熟经验!0536-8863997技术部田

楼主:
刘老师,你好。因为我的系统中,辅电机速度是因转轴半径或输出转矩的变化而改变的,所以我用速度跟随输出转矩。但是我上面的公式可能不对,在线速度相等时张力应该为零。
  我想请教,是否在没有检测半径和张力工具的前提下,能用辅电机输出转矩和转速的关系来保持张力恒定?

楼主: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用增量编码器能否算出实时半径?

网友A:
"在线速度相等时张力应该为零。"
我觉得,对钢丝绳而言,张力在很大的范围内,都不会导致线速度有明显的区别。毕竟那东西和塑料薄膜不一样。
“我想请教,是否在没有检测半径和张力工具的前提下,能用辅电机输出转矩和转速的关系来保持张力恒定?”
对钢丝绳这种强度很大的东西来说,张力在一定程度内变化时,变形量几乎可以忽略,完全可以通过两个转速来计算半径。

网友C:
加张力传感器和控制器

网友D(2008-03-30):
缠绕半径不断在增大,角速度就要跟随变化,没有张力控制系统,很难。或你缠绕电机上的编码器就不要直接装在电机轴上,装个摩擦轮测线速度。或者你就再费点事,把每转一周增加的半径值加入计算公式。不然你就的不出满意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