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报警时间问题!

楼主(2007-12-23):
报警记录的时间与实际发生的时间不一致,但日期一样.是不是WINCC与PLC时间不同步?怎么修改啊?另外CPU实时钟与本机时间是一致的.请教各位了!谢谢!
1.是在CPU属性/Diagnostics/clock改吗?电脑IN THE PLC和ON MPI现在都是None.改后要下载吗?
2.是在COMPUTER属性/Parameters中PLC CLOCK SETTING中修改?电脑现在是第一项(根据UTC时间).

网友A:
wincc报警时间用的是电脑的时间,把你的电脑时间和实际时间改成一致,不涉及PLC时间

楼主:
电脑时间和实际时间是一致的!请指教,我不太懂.

网友A:
注意WINCC里面的设置。

楼主:
ranranplay,是Local time zone 啊!

楼主:
我还不是VIP用户,没办法发图片,郁闷,我要申请!

楼主:
是本机时间啊!

网友A:
那不应该有问题,把问题图片放上来,我研究一下

楼主:
DATE 没错,TIME不对,与事件发生的实际时间不符.比如屏幕最下一行显示的是09:43:30PM报警时间,但是实际时间要比它晚的多.

楼主:
与这有关吗?

楼主:
我的图片?

网友A:
这里对不对??

楼主:
没有你那时间图标,在哪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