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加热空开跳闸

楼主(2007-12-23):
一个220KW的电加热器,分了五组,每组的空开为80A,但不知为什么有两组会跳闸?!接触器不跳
电阻和电流都正常,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可能控开环境温度有差别、距离太近、接头松动等都有可能

网友B:
先看是否有接地,开关接线是否松动,开关内部触点是否接触不好过热

网友C:
加热管低温时是正常的到了一定的温度时有可能对地,温度降下来时又可能好了,有时不管它有能正常用一个星期,主要是加热器的质量问题,不知道你那个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D:
同意天鸟的说法,把经常跳闸的加热管换一个新的试试看看。
个人意见。

网友E:
可能是空开小。跳闸后,你用手摸一下空开侧面的温度,比较一下是否有过热痕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应该不是空开小啊,60A的电流,空开是80A的哦

网友F:
说不好,继续观察

网友G:
把经常跳闸的加热管换一个没有跳的闸上试试看看,

网友H:
接头是否松动,空开周围环境是否潮湿

网友I:
这两组偶会有接地的地方,你不防再查查看

网友J:
换空开,空开有故障的表现.

网友K:
空开有问题

网友L:
"60A的电流,空开是80A的"--------还是有些偏小;
还有,60A是怎么算的?
大家不知道你采用的Y型还是角型接法,及发热管额定电压,无法做更详细的回答.

网友M:
检查加热管接法

网友N:
  检查接线方式

网友O(2009-11-04):
请问该怎么接我也正好遇到。我的是1个200A空开分成2个100A交流接触器,每个带2个12KW。但是就只有1边用几天就出现对地。另一边正常。请多指教

网友P:
加热器有问题,用表去量量就知道了,在把不好的换一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