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博变频器

楼主(2007-12-23):
  请问谁有日博RB600使用说明书???急用!另请问ERR2怎么解决?手头两台都是同一故障!谢谢!!!!

网友A:
CPU主板故障 这是日博的通病

网友B:
初始化参数把PO138改为1就OK了!

楼主:
确实有用,不过是我试了一个晚上猜说明书猜出来的,你怎么不早说

网友C(2008-05-17):
呵呵

你们说日博好用吗

今天我可是见它受伤的样子了

网友D:
我有,可以给你一本13801719364

网友E(2008-12-17):
哪里有日博变频说明书?没有型号,知道是单相的,变频器上面有VVF字样,不知道是不是型号。请高手帮忙,谢谢!谢谢!

网友F:
那变频器质量真是无法忍受

网友G(2009-05-15):
http://search.gongkong.com/SearchDatum.aspx?query=日博                                 内容不详细,比没有要好点

网友G:
http://liheming.jimdo.com/资料下载/

网友H(2009-08-12):
初始化参数把PO138改为1就OK了!!!!!

没用怎么回事!!!

网友I:
请问哪位有rb600-15kw的驱动板

网友J(2011-04-30):
空压机用日博变频器经常是启动时过流,加载时过流,升速时过流。过流时的电流没有超额定电流,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K(2013-05-10):
我这有一台日博超小型变频器1.5kw单相的!原来上电无显示换了主板两个电容后显示了!但还现在一上电运行就报Err6 过温报警! 高手们指导指导呗!

网友L(2018-01-06):
请问日博RB600系列45KW变频器配什么型号制动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