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参数含义

楼主(2007-12-23):
(无正文)

楼主:
那个电机接法重的 1三角形  2三角形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1三角形  2三角形   电机有两种接法

网友B:
    应该是针对电动机定子绕组说的:一路△接法或者两路△接法,可能不对!供参考.

楼主:
一路△接法或者两路△接法?什么意思?

网友B:
    每相绕组的并联支路数,大功率的电机可以是6路或8路,每相绕组两路并联,然后三相绕组接成三角形,用“2△”.供您参考!不正确的话请指正!

楼主:
下面引用由F—D系统在 2007-12-23 23:07:00 发表的内容:
      每相绕组的并联支路数,大功率的电机可以是6路或8路,每相绕组两路并联,然后三相绕…
--------------------------------------------------------------------------------------------
感觉正确

网友C:
好象是那么个意思

网友D:
请问电机参数中的IP23,IP44等,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E:
两路△接法是针对修电机时需要的参数,也就是内部有几路并联的饶组。
IP指的是防护等级(英文缩写),23指的是可防多大的杂物进入,及防水溅的程度(记不清了,请他人补充),反正44要比23的防护等级高。

网友F:
IP表示防护特征,23表示能防止直径大于12毫米的固体异物进入壳内,能防止长度不超过80毫米物体接近壳内和与铅垂线成60度角范围内淋水,应无有害影响. 44表示能防止直径大于1毫米的固体异物进入壳内,任何方向的溅水都无有害影响.

网友G:
TO:王付水 yjig   水中望月
就是这样,回答的正确。

网友H:
是电机的层叠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