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

楼主(2007-12-23):
1.     热工测量——在发电厂中,是指热力生产过程中各种热工参数(如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的测量方法。2.     热工测量仪表——在发电厂中是指用来测量热工参数的仪表。3.     准确度——也称精确度,它反映测量结果中系统误差与随机误差的综合,表示测量结果与真值之间的一致程度。4.     绝对误差——测量结果和被测量真值之间的差值,绝对误差=测量结果一被测量的真值。5.     允许误差——仪器所允许的误差界限6.     表压力——绝对压力与大气压力之差称为表压力7.     真空——也叫负压力,即绝对压力低于大气压力时的表压力,它等于大气压力与绝对压力之差。8.     流量——单位时间内通过管道某截面物质的数量叫瞬时流量,简称流量。9.     累计流量——某一段时间内通过管道某一截面物质的总量叫累计流量。10.  节流件——在流体管道内,加一个孔径较小的阻挡件,当流体经过阻挡件时,流速增加,压力减小,在阻挡件前后产生一静压差,且这静压差与流量成一一对应的关系。造成这种现象的阻挡件称为节流件。11.  节流装置——节流件和取压装置、节流件前后测量直管段,统称为节流装置。12.  热电阻——用金属导体或半导体制成的温度测量元件,温度变化时,其电阻值也相应变化,且温度与电阻值成单值关系。13.  热电偶——两种不同性质的导体(或半导体)其一端部焊接或绞接组成热电偶。14.  补偿导线—在0~1OO℃范围内使用的热电偶与二次仪表的连接导线叫做补偿导线。15.  接触电势——两种不同的金属导体接触时所产生的电势叫接触电势。16.  温差电势——温差电势是一根导体上因两端温度不同而产生的热电势。17.  氧浓差电势——氧化锆固体电解质两侧之铂电极,在高温下当两侧气体的氧浓度不同时,电极上产生的电势。18.  平衡容器——“水位一差压”转换装置叫平衡容器。19.  灵敏度——灵敏度是衡量仪表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通常定义为仪表的输出变化量与引起该变化量的输入变化量之比值。20.  漂移——在保持一定的输入信号、环境条件和工作条件下,经过一段时间后,输出的变化称为漂移。21.  准确度等级——仪表的准确度等级是仪表制造厂家按照国家规定在仪表设计、制造时所保证的指标。它的数值等于允许误差去掉百分号以后的绝对值。22.   铠装热电偶——是由热电极、绝缘材料和金属套管三者组合加工而成的坚实组合体,也称套管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