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PLC直接伺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12-23):
请问各位大狭~用S7200脉冲不设斜坡能直接控制伺服电机吗~因为要用人机输入速度和距离,不可设计斜坡

网友A:
控制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小心电机没有加、减速是否抗得住。不过,“因为要用人机输入速度和距离,不可设计斜坡”这个真的有因果联系吗?

楼主:
刘师傅谢谢你的回复,S700要设计斜坡就是运行包络,在包络的脉冲频率设计好了后能用人机改变吗,我试了好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