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脱水机电容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23):
家里的脱水机突然不转了,脱水机比洗衣机甩干效果要好所以经常用。拆开后量了单相电机的三根线,电阻分别是220欧姆,90欧姆,130欧姆,电机应该没问题吧。就把电容给揪出来了,家里只有数字表没法测量,估计应该是电容坏了。电容是450VAC,5微发的。我住乡下这东西不好买,想找一个差不多大的电容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A:
通电后瞬间人工转动电机轮子,如果能启动,那电容坏了,如不能启动,那么电机坏了.转动轮子动作要快,要用力,要注意安全.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C:
把电容充一下电。再拿出来两根线碰一下看有没有火花。有就是好的没有就是坏的电容

网友D:
勃龙的是个办法,另外如果你是指针表的话,用电阻档量一下电容(相当于充电)再用电压档量下试试,看如果指针摆动的话,电容也应该是好的。
换个差不多大的应该没有问题,只是不要大太多。

网友E:
      一般数字万用表都能测量20μFμ的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拆机子前试过通电状态下用手转了一下甩桶,没反应。今天找了个指针万用表,电阻档测电容没任何反应。如果只是电容坏了,为什么我手动转也转不起来?难道方法不对?但是电机的电阻我测了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F:
"单相电机的三根线,电阻分别是220欧姆,90欧姆,130欧姆"是如何测量的?

楼主:
启动绕组130欧姆,运行绕组90欧姆,总阻值220欧姆,用万用表分别测三个接线头。有问题吗?

网友G:
电机绕组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你试试看把启动和运转绕组对换,也就是反向运转,如果能正常启动,那么是启动绕组损坏,否则就是运转损坏,不过阻值正常的话,还有看看对地阻值测量过么?

楼主:
找到一个10微法的电容,不知道能不能用,电机转速是不是会变快?还是耗电量增大?

网友F:
不会,电容增大和转速没关系;不知道现在能启动了么?

楼主:
晚上回去换了新电容再告诉大家。

网友H:
通电转动阻力较大伴有“嗡”声,是电机匝间短路,匝间短路电机不能用测量的方法判断好坏

楼主:
新电容换上去了,脱水机转了,但是感觉转速好像比以前快了,而且有噪音。不管它了,以后有合适的电容再换吧,反正脱水机也不贵,电机真要烧了再买个脱水机吧。感谢大家提供的建议。

网友I:
能找到两个10微法串联用吧,能找到一个应该找到两个.

网友I:
其实测量电容好坏要用耐压表与电容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