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瓶充电问题

楼主(2007-12-23):
用24伏电瓶充电器给两个12伏加液电瓶充电可以吗
两块电瓶容量不一样大  可以充电吗
求助大家
谢谢了

网友A:
电流不行

网友B:
容量不同的电瓶的充电电流不同,当两个不同容量的电瓶串联在一起充电,小的电瓶会过冲,大的电瓶会充不饱。

网友C:
不行的,要是容量相同就可以

网友D:
不可以。同意电工小刘的说法。

楼主:
实践是可以得
我用的是sy-ch-206  1  系列的 自动充电器

网友E:
为什么充电的时候会发臭啊,,,

网友F:
铅酸蓄电池有硫酸,充电时产生氢.知道为什么臭了吧.

网友G:
同意电工小刘的说法。

网友G:
“发臭”是硫化氢的气味,说明充电异常!

网友H:
  讲个笑话,老师问有36V  220V  10000V  35000V  的电压,哪个可以用手摸呀,同学回答 都可以摸,  只不过有的只能摸一次。

网友I:
可以充的,用小电池标准流,大的充不满而已呵
或并15V充.串定流充视容量相差多少再并块小电瓶或电阻丝,老的绕线电机起动电阻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