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答疑

楼主(2007-12-23):
请教有哪位朋友可以解释一下么?我在实验室将三菱变频器FR-A740 450K合闸时跳进线开关(32A),是否是合闸时电容充电电流比较大引起的?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2010-11-19):
开关小吧。
再就是查一下线路吧

网友B:
电容充电,瞬间电流过大,多上电几次就没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