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转换器的问题

楼主(2007-12-23):
公司的液压机,200HP的电机用的欧姆龙的星三角起动控制器。转换时间为0.7秒,为什么调长了后要跳空开,而另一台300HP的转换时间却为5秒

网友A:
你有没有搞错???0.7秒??

网友B:
可能星三角起动器有问题,请联系厂家维修

楼主:
应该没问题吧?我调回去又好了

网友C:
顶一下,别沉了,我也遇见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D:
估计还是有问题,0.7秒太夸张了啊!

网友E:
请问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是多少?Y形接法时电流是多少?三角形接法时电流是多少?

网友F:
是不是重载启动

网友:
0.7秒,那跟直接启动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G:
0.7秒,那跟直接启动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H(2008-12-26):
引用 网友G:
0.7秒,那跟直接启动有什么区别啊

是啊

网友I:
0.7秒太夸张了!Y /△接触器的转换动作时间是多少?也不过就是0.3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