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电机的温度过高
笔名,若此

楼主(2007-12-23):
塑料挤出机螺杆,用的是欧陆的直流调速器,电机的温度升的太高,冷却风扇的风量太小,无法让电机温度降下来,请问能够影响到电机温度的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笔名,若此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负荷太大,电机转动速度不够

网友B: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风机停机情况下,励磁长通,造成发热.
2.如果,风机是原配的应该风量没问题.
3.电枢匝间短路.

笔名,若此

网友:
现在换了一个风机,并用高压风对着猛吹,才将温度给降了下来,现在是冬天,要是在夏天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C:
负荷太大,电机转动速度不够
同意     一般情况工作时间短,风扇没有一真冷却,
仔细查一下电机本身问题

网友D(2009-03-01):
首先检查风机出风口风量是不是比较小

然后看看是不是设备过载的情况

网友E:
欢迎浏览我公司网页!
深圳惠尔普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http://www.szshep.cn

公司现在寻找深圳地区技术合作伙伴,公司有客户资源,但缺少维修技术人员!需要找专业的各类机械修理人员合作(注塑机,冷水机,空压机,清洗设备等等)!最好是个体维修老板!
有意者加我QQ:57977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