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纠偏讨论

楼主(2007-12-23):
行走设备包含地面的门机、装卸桥、龙门吊、装斜船机,以及天上的行车,目前针对此类设备的行走纠偏一般都采用机械纠偏,也有部分采用电气纠偏,即通过两台变频器分别控制左、右两边的电机,调整其速度,来达到纠偏的目的。大家对这种工况一起讨论一下,互相学习!

网友A:
需要司机的判断操作,一般是10%的速降

楼主:
目前市场上的电气纠偏系统有两种设备,一种是采用接近开关检测车轮与轮轨是否偏移,来调整两边电机速度来实现行走纠偏,另一种是在两边车轮上各安装一个绝对型编码器,通过PLC比较两个编码来控制两边电机速度.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信息,一起来分享.

网友B:
海棉说的很好,两种方案我都有用过,但现在较流行的较适用的是编码器方案。通过两只编码器的比较来确定电机的速度的微调以达到纠偏的目的。

楼主:
TO  怪怪
     你所使用的编码器方案中是采用的那种类型的编码器,你哪个系统纠偏时一般有多大的纠偏量?咱们互相交流交流.

网友C:
同步纠偏原来用机械纠偏,由于机械纠偏的精度低,机械误差比较大,时间长了,灵敏度回降低.所以现在用电气纠偏,一般用编码器的方案来纠偏,现在已普遍用编码器来纠偏.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同步纠偏的方案.

楼主:
咱们有时间可以分析一下机械纠偏和电气纠偏的优缺点

楼主:
转贴请大家一起分析

大跨度龙门起重机的电气自动纠偏系统

大跨度大于40 m的龙门起重机(以下简称门机)在实际使用中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如大车轨道高低和平行偏差造成运行阻力的不同,走轮直径的偏差,电动机转速的偏差,刚、柔腿运行一段时问后回产生快慢不一的现象,通常当偏差接近跨度的5/1 000时,起重机就应自动减速纠偏,司机也可以根据偏差指示仪进行手动纠偏;当偏差超过跨度的5/1 000时,偏斜限制器就自动断开大车运行控制回路,使起重机自动停车。

1常用电气自动纠偏的方法

大跨度门机要自动纠偏,首先要分析偏差产生的原因和现象,然后采取对应的纠偏措施。通常有下列几种电气自动纠偏方法:

(1)当刚腿和柔腿两侧电动机的转速不一样时,如刚腿侧的电动机平均转速较柔腿侧的电动机快1/1000,这可以通过计算脉冲编码器输入PLC的脉冲数量的方法来进行纠偏;

(2)主梁与柔腿的夹角大于或小于90°,这可以通过安装在柔腿顶部的角位移传感器的方法来进行纠偏;

(3)通过比较刚腿侧大车走轮和柔腿侧大车走轮实际运转的线速度,这可以用橡胶摩擦轮带动旋转编码器的闭环控制方法来进行纠偏;

(4)直接在刚腿侧和柔腿侧的大车运行钢轨旁平行安装一些感应点,采用接近开关测量出刚腿侧和柔腿侧的接近开关动作的先后并输入PLC输入端的方法来进行纠偏;

2大车电气控制和自动纠偏系统

该方案采用刚、柔腿侧的电动机分别用2个变频器同时驱动,采用方法4进行自动纠偏控制。具体的大车电气控制系统的设计指导书如下:

(1)大车机构的调速比为1:10左右;1~5挡的速度设定为10%、30%、50%、75%,100%的最快速度;

(2)控制方式为左箱联动台主令控制;左横机构控制大车左右5挡;

(3)大车电动机应加脉冲编码器2个,刚、柔腿每侧1个;

(4)将刚、柔腿侧大车电动机的PGA、PGB脉冲信号反馈到变频器进行闭环控制;

(5)将刚、柔腿钢轨旁实际记录的计速脉冲+01-SOA/SOB、+02-SOA/SOB脉冲信号送进PLC输入端X17、X20;

(6)电气系统采用多种保护功能,设有电动机过载保护、变频器过载保护,电网过压失压保护、缺相保护,电机超速、失速保护,制动单元过热保护、门限位开关、大小车限位、等连锁保护,线路过载、短路、断路保护,脉冲编码器断线保护等;

(7)控制系统具有抗干扰能力,对电磁波辐射、电网电压瞬间波动、无线电波、电源高次谐波都有屏蔽过滤功能,控制系统在电网电压波动10%时仍能正常工作;

(8)前方柔腿侧4个11 kW的大车电动机,变频器用CIMR-G7A4055+PGB2,制动单元用4030B,日本安川;

(9)后方刚腿侧4个11 kW的大车电动机,变频器用CIMR-G7A4055+PGB2,制动单元用4030B,日本安川;

(10)大车放电电阻器采用ZX25S2-4055/2H-X的电阻器,2套共8箱;

3电气自动纠偏原理

(1)基本程序编制和参数设定方法是通过计速脉冲计算刚(柔)腿侧大车走轮实际运行的距离——采用高性能的接近开关记录下起重机钢轨压板上固定螺栓上的感应螺母个数确定;

(2)设首先发出脉冲的接近开关一侧实际运行速度快,这个脉冲信号马上进PLC输入X17(或X20),立即进行记速并进行自动纠偏控制。

(3)自动纠偏的方法是快了就减速的方法——如起重机在运行过程中,柔腿侧较快,柔腿侧接近开关首先感应到螺栓上的感应螺母,柔腿接近开关控制端由常开变为常闭,使继电器K510吸合,PLC输入端X20产生了输入信号,可编制程序:LD X20,ANI X17,OUT Y20,这时柔腿变频器的控制端S9B输入了减速控制信号,柔腿侧的4个电动机则立即进行减速运行,当刚腿侧的接近开关也检测到螺栓的感应螺母时,就自动断开了S9下5C0FB的输入信号,使柔、刚腿侧电动机又同时以相同的转速稳定运行;

(4)如起重机在运行过程中,刚腿侧较快,刚腿侧接近开关首先感应到螺栓上的螺母,刚腿接近开关控制端由常开变为常闭,使继电器K509吸合,PLC输入端X17产生了输人信号,可编制程序:LDXl7,ANI X20,OUT Y7,这时刚腿变频器的控制端S9输入了减速控制信号,刚腿侧的4个电动机则立即进行减速运行,当柔腿侧的接近开关也检测到螺栓上的螺母时,就自动断开了S9的输入信号,使刚、柔腿侧电动机又同时以相同的转速稳定运行;

4结束语

大跨度龙门起重机的电气自动纠偏方法还很多,例如采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等,但安装调试和维护成本相对较高。该方案的优点在于线路简单,偏差采样部件采用与感应螺母相距5~20mm就可正常工作的电磁接近开关,该开关的防护等级大于IP56,没有转动、摩擦的器件,使用寿命长,安装调试和维护都很方便。

转贴请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D:
大跨度一般指多少?
我们公司轨道 岸边集装箱起重机每侧门腿四个直流电机,俩俩串联,用的平衡电阻来保证行走平稳,没出现过问题.
也没有你说的那样复杂.
 新手学习一下.

楼主:
大跨度大于40 m的龙门起重机

网友B(2008-03-09):
TO 海绵
  你好,不好意思,我很长时间不上来看了。
  看到了你的转贴文章。感觉你是行内高手,有兴趣聊吧。
我的QQ:597401574

网友E:
由于受现场环境的制约,安装接近开关,准确率会不高的,目前大型起重机都采用编码器纠偏装置,精度很高.

网友F:
桥式起重机上应用到这种技术

网友G:
这么复杂啊?
慢慢消化

网友H:
我现在也在所一个纠偏系统
跨度55M,还不知道效果如何你

网友H:
起重机电控技术交流群:29871644

楼主(2008-05-18):
各位朋友,大家好!由于最近忙于几个项目,好久没和大家交流,对不住啦!

楼主:
纠偏应用

一、桥机

目前国内桥式起重机采用的电气纠偏比较多,在变频器应用在起重机上后更多,主流是采用编码器纠偏,很多工厂实际应用也很成功,一般是用在大吨位的铸造起重机。最近了解到山东有一家专做起重机纠偏的公司,该公司是采用接近开关测量轨道偏移度来纠偏的,根据一些客户评价和车轮照片来看,效果不错。车轮主要在中间磨损。

二、门机

一般港口门机的跨距较小,移动距离不大,很少有采用纠偏控制的。但在造船门机上就应用的多一些,因造船门机跨距很大,一般都在40米以上,这类门机门腿分为刚腿和柔腿,行业规定40米以上跨距的门机必须安装偏斜控制器,在发生偏移后就要求司机降速或停机或纠偏。该类设备在变频器推广后,就较多使用编码器纠偏。

三、门吊

一般堆场门吊都不考虑电气纠偏,但在大跨距门吊上就和门机一样,采用相同技术。

四、其它类型的起重机由于本人工作局限,所见不多,对他们的纠偏状况不太清楚,请各位网友补充。

楼主:
编码器纠偏缺点:

一、行走变频器必须分为两台控制,总体造价比单台要高一些。

二、最少2个编码器,虽对精度要求不高,但也是要一定的成本,并要增加屏蔽电缆和其他配套设施。

三、增加维护成本,增加故障点。

四、电气控制采用同步卡时增加成本,由PLC控制时程序复杂,调试量增加。

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在带来良好的性能时,必然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影响。

有关纠偏的 信息,请大家继续补充,下次我在补充桥式起重机机械纠偏的一些知识,供大家交流。

网友I:
皮带输送纠偏什么方法简单经济

楼主:
TO23楼:

皮带机纠偏大多是采用位置开关或电容式接近开关来检测皮带偏移,作为皮带偏移的信号检测,曾见过有2千多米的输料皮带,每一百米就有一对接近开关来检测皮带偏移,但都是检测皮带偏移,没见过自动纠偏的,希望大家多提供信息.

楼主(2008-06-19):
看来我发的贴还不够精辟啊,继续努力!

网友J:
海面,您好!

请教:大跨度龙门吊大车行走同步自动纠偏装置,对使用方有哪些要求?司机如何能知道自动纠偏在正常工作?;采用车轮测速编码器如何处理积累误差?比较成熟常用典型的纠偏方式有哪些?谢谢!

网友J:
海面,您好!

请教:大跨度龙门吊大车行走同步自动纠偏装置,对使用方有哪些要求?司机如何能知道自动纠偏在正常工作?;采用车轮测速编码器如何处理积累误差?比较成熟常用典型的纠偏方式有哪些?怎么鉴别大车行走同步自动纠偏装置性能是正常合格?谢谢!

网友J:
怎么鉴别大车行走同步自动纠偏装置性能是正常合格?

网友K:
手动停车纠偏总可以吧,

网友L:
感觉在造船门机方面,虽然都有纠偏装置,可是实用的都不能说是太成功,一者现场工况复杂,即使是屏弊线也不能保证其那么长距离的信号损失。二者编程者考虑的思路不尽相同,造成程序的不够完美。现在正在考虑能不能用两台变频器使用主从控制,进入光纤连接,不知可行否,当然编码器纠偏还是得保留。

楼主:
TO  ccyy666

你们现在采用的是什么方法,有什么异常,请讲来听听,我们互相进步!   目前所有的起重机设计手册上都没有纠偏的国家或行业标准,你们那有什么相关信息没?

楼主:
TO   ADVISOR

采用主从控制我认为可行,可简化控制程序,但个人觉得将柔腿作为刚腿的从动控制比较合理,你们的编码器是安装在主动轮还是从动轮,一般都是安装在从动轮,但我们总认为采用速度检测来调整电机转速这种方式也有他的不足之处,门机行走偏移不光是电机速度引起的,有很多因素是反应不到速度方面的,你的看法呢?你们在实施时遇到过那些问题呢?望能讨论.

楼主:
大家可以看看  山东鲁中  公司的行车纠偏控制系统, 看看相同行业的一些控制方法,  他们也是微调电机转速, 但他们采用的不是编码器, 大家看看他们采用的是什么方式检测,  是位移传感器还是接近开关做为检测手段.

楼主:
山东鲁中的控制结构,,  望大家了解并讨论

网友K:
看起来应该是接近开关吧

楼主:
昨天认真分析了一下,确定是采用接近开关作为检测元件,看该公司的图片,觉得他们采用的这种方式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K:
还不太了解这个自动控制器的作用,有现成产品呢,还是自己研发的?输出应该是开关量吧

楼主:
我不是该公司的,但该公司已经申请啦专利,而且在一些钢厂都使用过,具体工作原理我得花时间看看,再和大家交流

网友F:
这个帖子不错,我就说做天车控制的,纠偏也是一个课题,经常关注

网友M:
据我了解,鲁中的同步纠偏方法与其他单位做法不一样。国内起重电控厂家一般都是用绝对型编码器来控制大车,从尔达到大车位置同步,如大连大起、武汉港迪等,都是用绝对型编码器的。

网友N(2008-07-23):
大跨度大于40 m的起重机需要 纠偏,现在流行采用电气纠偏.

网友C:
国家有规定,跨度大于40米的都要装纠偏装置.

网友K:
我用的增量式的编码器,和控制器一起,

没用绝对式的,太贵了

网友O:
上海精浦机电有一种专用的天车纠偏传感器,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的原理,已在很多地方使用成功(江浙、河南山西等),价格经济又安装方便,江浙两地的很多起重设备厂都已经用了很好,前一段时间另有客户在河南某地现场看到,特地搜寻到公司来询问的。021-36320996,找张伟。

另,山东鲁中的那个看上去是4个大距离接近开关,位置是开关控制式的,而非连续位置输出,变频调速就不行了。

网友P:
效果可以,尤其是炼钢厂出坯跨,跨度大,除了用机械导向轮就是电气纠偏。

网友Q:
由于受现场环境的制约,安装接近开关,准确率会不高的,目前大型起重机都采用编码器纠偏装置,精度很高

网友R: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 积极响应,通过工控网平台,我们可以得到充分的交流。

楼主:
确实如大家所说的 ,目前起重机纠偏绝大部分都是采用的编码器取样,变频器纠偏,有采用增量式编码器,有采用绝对式编码器,绝对式编码器再消除累积误差上有非常好的 效果,可以通过测量与基准位置的距离来判别是否产生累积误差,以及通过误差量的大小来及时消除。

楼主:
大家所了解和应用的再那些具体行业上会采用电器纠偏。如 跨距40米门座式起重机,大跨距门机主要是造船门机,

楼主:
不好意识啦,我要看奥运啦,我昨天在  港口设备  杂志上看到一份起重机自动纠偏的论文,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分享

楼主(2008-10-11):
转发

桥式起重机行走现象分析及改进
桥式起重机在各行业被广泛使用.桥式起重机在正常运行
时, 大车车轮踏面宽度比轨道头宽度大30~40mm, 车轮在踏面
中间运行, 车轮轮缘与轨道之间保持一定的间隙。但是由于某
些原因使车轮不在踏面中间运行, 造成轮缘与轨道一侧强行
接触, 造成车轮啃道。厂目前就有桥式起重
机在线使用。桥式起重机使用一段时间后, 都会不同程度出现
大车行走啃轨现象, 尤其是使用多年的行车。焙
烧车间和电解车间的行车大车行走啃轨严重, 造成设备故障
经常发生, 增加了设备备件消耗和维修工作量, 影响了该车间
的正常生产。针对这一现象, 我们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 提出
改进措施。改进后设备运行正常, 设备事故、故障停机率大大
降低, 保证了车间的正常生产。
1 啃道的概念、形成条件及判断
啃道现象是多种多样的, 有时只有一个车轮啃道, 有时出
现几个车轮同时啃轨, 有的往返运行同侧啃轨, 也有的往返运
行分别啃磨两侧。啃轨的原因很复杂, 可能是轨道、车轮、桥架
的因素, 也可能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
桥式起重机系有轨运行, 是车轮在专用的轨道上运行。.起
重机轨道是用来支承起重机的全部重量, 保证设备正常、定向
运行的。所以选用桥式起重机轨道应满足以下技术条件:
( 1) 轨顶表面能承受车轮的挤压力;
( 2) 轨底有一定的宽度以减轻对基础的承压;
( 3) 应有良好的抗磨弯度。
起重机在运行中, 由于多种原因常出现轴向移动或轴向
歪斜, 运行机构的大车或小车的车轮轮缘与轨道头侧面接触,
产生水平侧向力, 发生严重摩擦, 致使轮缘很快磨损和变形。
同时使轨道的侧面也产生严重的磨损。起重机在运行中受到
轮缘与轨道构成的约束,在约束运行时,轮缘车轮的轮轨接触
状态( 如图1) , 这时车轮与钢轨有两个接触点, A 点在踏面上
称为承载点, B 点在轮缘上或过度圆弧处称为导向点。这种接
触摩擦方式造成了车轮缘摩损及轨道的侧面摩耗, 这种现象
习惯上称啃轨。轻微啃轨造成轮缘及轨道的侧面有明显的磨
损痕迹; 严重啃道造成轮缘和轨道的侧面金属剥落或向外变
形。

图1 轮缘车轮的轮轨接触状态
在以下现象出现时, 就可判断有啃道现象:
( 1) 在轨道的侧面有明显的摩擦痕迹, 磨下的铁沫掉落
在轨道上。
( 2) 车轮的轮缘有磨损、轮缘上有很大的磨损圆弧, 经过
测量车轮轮缘磨损达5 % 。
( 3) 起重机在起动、制动时出现走偏、扭摆, 并有啃轨时
发生的异常声响。
( 4) 起重机行驶到某一区域时有扭动, 不正常的摩擦声,
此时车轮轮缘与轨道边缘的间隙发生明显的变化, 运行阻力
增大。
( 5) 起重机在行驶过程中有脱轨现象。
( 6) 起重机运行阻力增大, 电机发热甚至烧坏。
2 啃道的程度分类
( 1) 控制运行机构的凸轮控制器置一挡不起动, 置二挡
起动; 停车后( 不制动) 惯性运行距离短; 轮缘有磨损, 但无掉
屑、卷边现象; 车轮使用寿命约为2~3 年。这种为轻度啃道, 应
着手检修。
( 2) 凸轮控制器置一挡不起动, 置二挡缓慢起动; 停车
时, 几乎无惯性运动; 轮缘磨损快, 有掉屑和卷边现象; 车轮使
用寿命为0.5~1 年。这种为重度啃道, 进行及时调整和检修。
( 3) 凸轮控制器置二挡不起动; 运行时轮缘与轨道摩擦
强烈, 严重时车轮爬上轨顶; 车轮使用寿命少于半年。这种为
严重啃道, 立即停机修理。
3 啃道的影响
3.1 降低车轮的使用寿命
起重机正常情况下, 车轮的材料一般采用ZG310~710 铸
钢, 经过淬火处理的车轮踏面表面硬度为HB300~380, 淬火深
度不少于15~20mm, 可以使用十年或更长时间。但啃道严重的
起重机, 车轮只能用一两年, 甚至有的车轮仅用几个月, 就必
须更换, 这就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
3.2 磨损轨道
车轮啃道加大了轨道的磨损, 严重者会将轨道磨出台阶,
直至更换轨道。
3.3 增加了运行负载
据测定, 严重啃道的起重机运行比正常运行阻力增加
1.5~3.5 倍。由于运行阻力的增加, 使运行电动机和传动机构超
载运转, 严重时可能烧坏电动机或扭断传动轴。
3.4 对轨道压板的影响
由于起重机车轮啃道, 必然产生水平侧向力, 这种侧向力
导致轨道横向位移, 致使固定轨道的螺栓松动, 压板脱落, 致
使轨道向内或向外弯曲加大, 使啃道更加严重, 造成整台车在
运行时产生巨大震动。
3.5 造成脱轨危险
__当轨道接头间隙大( 正常接头缝隙为1~2mm, 单根轨长
达10m 左右时, 缝隙可为4~6mm) 时, 啃道严重的情况下, 车
轮可能爬到轨顶, 造成脱轨事故。
4 啃轨原因分析
在正常运行情况下, 起重机车轮轮缘和轨道之间有一定
的间隙, 一般设计最大间隙为30~40mm, 但由于某些原因如吊
装、运行中的一些因素造成车轮歪斜, 使运行中的车轮与轨道
的接触面不在踏面中间, 造成车体偏斜。当车体偏斜时, 起重
机的一侧轮缘和轨道侧面相挤压, 轮缘和轨道就产生了侧面
摩擦, 从而造成轮缘和轨道的侧面摩损, 这是起重机偏斜啃轨
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尽管轮距和轨道跨度是正确的, 但是车
轮踏面的中心线与轨道的中心线不重合, 当车体偏斜时, 整个
起重机靠着轨道一侧接触而行走, 因此造成了车轮轮缘与轨
道间的一侧强行接触, 并使车轮和轨道严重磨损, 因此就产生
了啃轨。
啃轨的原因还有许多, 如行车的桥架及基础变形, 必将引
起车轮的歪斜和跨度大小的变化, 从而导致大车运行啃轨。因
桥架变形,促成端梁产生水平弯曲, 造成车轮水平偏斜超差, 这
也是啃轨的主要原因。
当大车运行制动时, 则产生纵向或横向力。如大、小车同
时制动, 便产生一个合成制动力, 使轨道承受一个斜向推力。
这时如果轨道安装成一侧高于另一侧时, 起重机重心就会整
个移向低的一侧, 从而增加了轨道所承受的横向力, 使轨道的
一侧车轮紧夹在轨道外侧, 造成啃轨, 我们对以下几方面做个
重点分析:
4.1 轨道问题
由于轨道安装不正确、不符合安装技术要求, 而造成轨道
跨度公差及两根轨道相同跨度标高误差超标等, 都能造成大
车运行啃轨。如大车轨道安装质量不好, 轨道的水平弯曲过
大, 当超出跨度公差时, 必然引起车轮轮缘与轨道侧面摩擦,
即引起运行啃轨。
( 1) 轨道安装质量不合格, 轨道水平弯曲过大( 图2) , 大
车轨道同跨度高低误差大( 图3) ,( 要求误差不大于2mm) ,
超过跨度公差时, 就会产生, 这种啃道在固定线段。

图2 大车轨道水平弯曲
轨道同跨度高低误差过大, 最大误差达45mm, 严重超标
如图3

( 2) 轨道轨距过大( 允许跨度±5mm) 时, 外侧轮缘啃道;
轨距过小时, 内侧轮缘啃道。
( 3) 两根轨道同一截面上的轨面高度差过大( 柱子处不
大于10mm, 其它处不大于15mm) , 造成大车侧移, 超高侧外
侧啃道, 另一侧内侧啃道。
( 4) 轨距一端大, 一端小, 轨道安装" 八字形", 两根轨道
平行度超差, 在这样的轨道上运行时, 轮缘与轨道间隙愈走愈
小, 直至内侧轮缘啃道; 向相反方向运行, 才慢慢好转, 继续运
行, 外侧轮缘又开始啃道。
( 5) 使用过程中因压板螺栓松动或压板无止退垫而导致
轨道位置移动, 使得轨距、平行度、直线度等超差时, 将发生啃
轨现象。
轨道安装垫板未压实, 不承载时轨道保持水平, 承载时轨
道下陷, 造成啃道。
4.2 车轮问题
首先检查车轮外观有无裂纹、踏面剥落、压陷等。早期的
磨损使车轮出现踏面压溃或磨成平面.轮缘的厚度磨损≤5%,
踏面磨损≤1.5%, 踏面无麻点, 则车轮合乎使用标准。
两主动轮直径不相等, 起重机运行时, 左右两侧的运行线
速度不一, 产生车体走斜啃道。
车轮的安装位置不正确, 主要有以下几种:
( 1) 四个车轮的安装位置不在矩形的四角。同侧中心不
在一条直线上, 车轮偏斜, 这时不管是主、被动轮都会造成啃
轨。
( 2) 如图4 所示, 车轮位置呈平行四边形, 对角线
D1>D2, 啃轨车轮在对角线位置。

图4 啃轨现象之一
( 3) 如图5 所示, 车轮位置呈梯形, 啃轨位置在同一条轴
线上, L1<L2、D1=D2, 若轮距过大, 同时啃轨道内侧, 若过小,
则啃轨道外侧。

图5 啃轨现象之二
( 4) 车轮安装不规范, 水平偏斜过大都会引起啃道也容
易造成啃轨, 造成二种啃轨现象。

( 5) 如图6 所示, 一个车轮有偏斜时, 当向一个方向运行
时, 车轮啃轨道的一侧, 当反向运行时, 又啃轨道另一侧, 此现
象较轻。
图6 啃轨现象之一

( 6) 如图7 所示, 两个车轮有偏斜时, 当向一个方向运
行时, 车轮啃轨道的一侧, 而反向运行时, 同一车轮又啃轨道
另一侧, 此现象较为严重。
图7 啃轨现象之二
( 7) 车轮垂直偏斜(图8)过大都会引起啃道。

图8 车轮垂直偏斜
( 8) 两个锥形主动车轮方向安装错误( 图9 应该是锥顶
向外) 。

图9 锥形踏面的车轮
4.3 桥架变形
由于桥架的变形必然引起车轮的歪斜和跨度的变化, 在
此一起分析。
( 1) 桥架变形造成端梁水平弯曲, 或对角线长度超差
( 允许相差不大于5mm) , 跨度超差( 允许±5mm) ,会引起啃
道。
造成车轮水平偏斜超差( 允许不大于测量长度的
1/1000) , 车轮宽度中心线与轨道中心线形成一夹角, 两主动
轮同向偏斜, 造成啃道。
( 2) 桥架产生垂直变形, 造成车轮垂直偏斜超差( 允许偏
差不大于测量长度的1/400) , 或安装时超差, 车轮的踏面中心
线与铅垂线产生夹角( 图8) ,改变了车轮的滚动半径( 图10) 。
当一对主动车轮向同一方向垂直偏斜, 且偏斜量相等时
(图11), 则在空载时A、B 两车轮的运行半径增大值相等, 不会
产生啃道。但是承载后, A 轮的垂直偏斜进一步增大, B 轮垂直
偏斜减少, 形成两主动轮的滚动半径不相等, 车轮发生啃道。

图10 车轮垂直偏斜改变了滚动半径

图11 车轮同向垂直偏斜
4.4 其它原因
( 1) 分别驱动的大车运行机构中两台电动机转速不一
样, 导致左右车轮线速度不一样, 造成车体跑偏啃道。
( 2) 两端联轴器传动间隙差过大, 引起车轮不能同时驱
动, 造成啃道。
( 3) 分别驱动的大车运行机构中两台制动器, 调整间隙
不同, 造成制动力矩不等, 步调不一致。
( 4) 轨道顶面有油污、冰霜、杂物等, 引起两侧车轮的行
进速度不一样。
5 啃道修理
( 1) 大车车轮的啃道, 亦有因运输或安装吊运等原因造
成桥架变形, 使大车的水平偏斜、垂直偏斜、对角线超差过大。
因此, 首先应矫正桥架, 使其符合技术要求, 否则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
( 2) 在桥架和传动机构基本上符合技术要求, 或桥架虽
有变形但不大时, 调整车轮可以解决啃道。有时调整一个车
轮, 可以同时解决车轮的水平偏斜、垂直偏斜、跨度和对角线
超差等几个方面问题, 所以应检查分析, 确定调整那一个车轮
能使工作量最小。
特别要注意的是, 因为主动车轮与传动机构相联接, 所以
调整主动轮的工作量较大, 容易造成传动机构不同心, 所以除
必须外, 以调整被动轮为好。
( 3) 关于水平偏斜的调整, 从图12 和图13 可以看出, 若
A、C、D 三个车轮的偏斜量符合规定, 只将B 轮的偏斜方向调
整一下即可, 无需四个车轮全部调整。

图12 调整前图13 调整后
( 4) 关于车轮的垂直偏斜的调整, 在空载应使两车轮的
边向外偏斜(图14), 当起升载荷逐渐增大时, 车轮正好趋向于
垂直受力。

图14 车轮向外垂直偏斜
( 5) 调整车轮前, 首先用千斤顶将端梁顶起, 使车轮悬
空, 然后松开紧固螺栓, 再调整。
( 6) 轻微的调整, 可松开紧固螺栓后, 在角型轴承箱的槽
内加垫即可。
( 7) 需要调整的量较大在将定位键板铲开, 在键板与端
梁弯板之间加垫调整, 见图15。调整水平偏斜, 应在垂直键板
处加垫。调整调整垂直偏斜, 应在水平键板处加垫。

1- 车轮; 2- 端梁弯板; 3- 水平键板; 4- 角形轴承架;
5- 垂直健板; 6- 紧固螺栓
图15 车轮组
( 8) 调整跨度和对角线差时, 应将一个车轮的四块键板
全部铲平, 调整好后再把定位键板焊接在端梁弯板上。
( 9) 两侧电机转速不致, 换为同型号同厂家的电机。
( 10) 两侧制动器动作不协调的调整制动器。
( 11) 传动机构间隙大的检修或更换联轴器和变速箱。
( 12) 两侧车轮直径不一的车削或更换; 有锥度的车轮安
装方向有错的调整为锥顶向外侧。
( 13) 轨道有问题的依据轨道安装要求检修调整; 轨道上
有杂物、灰尘的进行清理。
( 14) 桥式起重机轨道采用的是P38 型钢轨, 采用压板,
骑卡固定。在轨道上方面, 我们决定对其进行整改, 以调整高
低误差为主, 同时附带调整轨距偏差。采用加垫板法来调整,
选用普通钢板, 其厚度按轨道实测高低误差选定, 垫板要求表
面平整、无凹凸, 外形尺寸宽度不得超过轨道压板20mm, 轨道
下面要填实, 不得有悬空现象, 用带螺栓的压板固定在下面梁
上, 这种方法结构经济、可靠、效果好, 简单易行。
6 结束语
总之, 起重机大车车轮啃道情况多种多样, 原因千差万
别, 在实际工作中, 要解决啃道问题时, 必须认真分析, 找出产
生的原因, 才能对症下药, 方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采
用加垫板固定方式修复大车运行轨道, 经过复检, 修复后的大
车轨道水平弯曲, 同截面两根轨道高低误差合乎使用标准, 验
收合格, 现正用于生产。经过一年的时间证明, 经过修复的起
重机大车轨道消除了啃轨现象, 设备运行状况良好, 减少了维
修次数, 节约备件资金, 减少了设备事故, 为企业提高经济效
益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网友S:
用编码器来纠偏这样的方式配合机械,效果应该很好

网友T:
纯粹的编码器位置纠偏方式,不利于机械的低速启动,高速行走,及快速减速等工况,容易产生谐振。

网友U:
噢,这个问题以前考虑过,但没有认真对待,我们公司好象使用的是机械纠偏!

网友V:
但是装编码器问题又出来了,由于轨道有接头,每次走到街头处都要“咯噔”一声。编码器就会多输出或少输出脉冲。

网友W:
场桥纠偏如果有变频器驱动的话很容易实现,岸桥很少需要纠偏,安装调试时可能用过。自动纠偏没玩过。

网友X:
我以前线体上也经常跑偏,用机械方式调整.?? 如果选择两个电机的话同步问题是最关键的.

网友Y:
谁能介绍一下自动纠偏PLC的编程方法,谢了

网友Z(2009-03-06):
利用脉冲编码器 输入给PLC 然后自己做个换算 换算成距离后 ,采用比较距离差据的大小来改变PLC输出电压

网友AA(2009-04-20):
关于绝对值编码器纠偏的话,绝对值编码器该如何安装?

安装在哪个位置?

网友AB:
自动纠偏PLC的编程谁奉献一个,发送这儿/谢谢!

网友AC:
在大型龙门吊上使用编码器纠偏装置的可以联系我,QQ:59587841.免费提供编码器的选型,安装指导,程序,也提供编码器产品.本人长期从事起重机的安装调试,有丰富的龙门吊工作经验..

网友AD:
用编码器精度会高很多的!

楼主:
好久没来看啦?谢谢大家的讨论!

现在想请大家讨论一下主动式纠偏和被动式纠偏相关信息

网友AE:
最近国内大吨位起重机出事故。关键问题是大车纠偏的故障导致设备倒塌。可怕啊!看来纠偏是个大问题。一定要精度高。判断准确,防患于未然

网友AF(2009-05-28):
大车纠偏绝对值编码器应该安装在钢腿和柔腿的被动轮上。最近我做了个大车纠偏程序,变频器采用ABB的ACS800,PLC采用的是西门子S7-300-315-2DP.程序的方式是首先两侧编码器的位置值传入PLC进行相互比较。如果发生位置变差的话柔腿或者钢腿根据偏差的要求量进行加速跟随,直到位置相同跟随结束。PLC用PIW命令检出变频器当前速度值然后叠加上一个附加值进行跟随。道理上没什么问题。但在使用中发现变频器的跟随速度反应不是总能跟上偏差速度的。特别是在启动和停止的时候即使平稳启动和平稳停车编码器还是会产生很大的差量输出。所以效果总是时好时坏。目前也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不知道谁有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哦还有编码器就是震动时数值输出偏差过大。所以用绝对值编码器进行纠偏也不能彻底解决大车偏差问题。不知道那位能指教一下。电话13576644793

网友AF:
今天仔细检查编码器发现和车轮连接处固定不好固定好后基本震动时很少出现值偏差过大现象。变频器跟随效果也不错。总的来说效果还比较满意。

楼主(2009-07-24):
我也见过一些厂家在门腿两侧各安装一个自由轮,讲编码器安装在自由轮上,据了解其误差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