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自动控制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12-23):
今天师傅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用2个时间继电器来控制一个电磁阀,目的是使电磁阀所带的汽缸能自动往复运动,可以我想了半天也没什么头绪,有谁搞过这样的电路给说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A:
T2的常闭触点(延时断开)去控制T1的线圈
T1的常开触点(延时闭合)去控制T2的线圈和电磁阀线圈
电磁阀线圈和T2的线圈并联

网友A:
电路一上电
T1得电,T1整定时间到,T2得电,电磁阀同时工作
T2整定时间到,T1失电,T2失电,电磁阀停止工作
继续循环……
T1的整定时间是电磁阀不工作的时间,T2的整定时间是电磁阀工作的时间,电磁阀用两位五通的。

网友B:
T2的常闭触点(延时断开)去控制T1的线圈
T1的常开触点(延时闭合)去控制T2的线圈和电磁阀线圈
电磁阀线圈和T2的线圈并联
我们这有用的,是时间控制自动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