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开关电源能过载使用吗?

楼主(2007-12-24):
如题,如果能的话,过载的 比例是多少呢?
大家来讨论下.

网友A:
从可靠性和经济性角度出发,一般情况下长期工作降额到50—80%。但是市场上的电源质量良莠不齐,这样的问题你必须和你的电源供应商联系才能确定。

网友B:
"过载"就是超过正常使用范围!

网友C:
楼主为什么想这么做呢?
    一个开关电源才多少钱,何必为这么点钱搞得系统不可靠呢,于公于私也不利。建议不要超载。

网友D:
呵呵,一般的开关电源不要说不能超载,就是想超也超不成的

网友E:
建议不要过载,在厂家出厂的测定值肯定比标注的额定值大,不过开关电源都有保护电路,你超5%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那有这么小气的,买一个大点的不就解决问题了,为什么要过载啊,过越大,电源寿命越短啊.

网友G:
电力电子的任何产品,其缺点就是过载能力差,当然就不能过载使用了。另外,开关电源在过载时保护动作,你想过载也不成。

网友H:
各品牌的过载能力不同,过载保护模式也不同,刚上的课。温度参数也非常重要。

网友I:
不能长时间使用

网友J:
用电质量和温度有关

网友:
过得去的电源过载5%应该问题不大,超过后会降压,导致线路控制不稳定,最好不要过载使用。

网友K:
一般来讲都是可以过载使用的,就通信电源来说,通常在110%使用都可以,如果电流再大的话,就有可能保护了

网友L:
好的开关电源一过载就保护啊!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MEAN WELL的电源,5和10 的2种规格,但是体积相差太多,如果璇10的要换电气箱。空间上不允许。

网友:
利用个ACDC分担一部分咯?

网友M(2008-03-05):
有的开关电源,允许过载到一定值.当达到这个值就保护.

网友N:
同以,但是不能常时间工作,电容等电子元件寿命会减短

网友O:
弄好了,来个掉闸;弄不好,来个找火

网友O:
弄好了,来个掉闸;弄不好,来个着火

楼主(2007-12-24):
如题,如果能的话,过载的 比例是多少呢?

网友P(2008-03-05):
不怕坏的就试用呗!

网友Q:
其实有一家德国专业电源品牌PULS(普尔世电源)可以给您做推荐:
该品牌产品种类丰富,可提供50%的额外功率Bonus Power或高达25%的增强功率。环境温度低于45度时,电源可以持续提供这种额外电流。
由于PULS电源的额外功率储备大,所以不必选择过大规格的电源,而只需选择满足通常工作需要的电源。
某些情况下,您可以选择规格较小的产品,从而可以节省资金和空间。
当然楼上所说:“从可靠性和经济性角度出发,一般情况下长期工作降额到50—80%。”,我对此也并不是投反对票。不过还是要看具体使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