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线槽

楼主(2007-12-24):
请问,母线槽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这么问比较容易回答:什么是母线槽?

网友B:
   母线槽就是一个密封的方槽,里面装的是母线

网友C:
下面引用由付旦在 2007-12-30 20:37:00 发表的内容:
     母线槽就是一个密封的方槽,里面装的是母线
--------------------------------------------------------------------------------------------
   难道是指封闭母线。封闭母线确实如 付旦 所说。

网友D:
也叫--密集母线

楼主(2008-02-02):
母线指的是铜排吗?

网友E:
铝排就不是母线吗?

网友F:
母线就是电源的进线,母线槽多用于变压器与进线柜的连接。原来的连接方式是开放式的,没有外壳保护,不安全,现在改成封闭的所以叫母线槽。形式是接近于正方形,向积木一样组装起来。

网友F:
把母线安装在槽内,连接变压器与进线或出线端

网友F:
母线现在都采用紫铜材料,导电性能高于铝排。

网友F:
承载的电流强度也大。

网友E:
价格也高出几倍,在相同载流量的情况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