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字0与字母O的辨别

楼主(2007-12-24):
各位同仁,我对传感器这块不太了解,我接手一个项目,智能化车库,需要在车进闸机的时候把车牌的信息录入到程序中,加以判断是不是本系统的车(公安局),但车牌上的数字0与字母O的辨别?我实在头痛。谁能出个主意,我将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都不帮忙,专业人士也认为很棘手吗?还是认为太简单了。我是外行,帮帮我啊

网友A:
0中间加一横

网友B:
把录入的数字0或字母O分别替换成字母O与数字0,
再在库里比较一下,再把结果显示给操作者.

网友A:
字母O只会出现在前两位中,而数字0绝对不会出现在前两位

网友C:
把信息 ”0“和“o” 转化为ascii 加以辨别 16#30 16#4f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风清扬西在 2007-12-25 8:10:00 发表的内容:
  字母O只会出现在前两位中,而数字0绝对不会出现在前两位
--------------------------------------------------------------------------------------------

这个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