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WINCC求助

楼主(2007-12-24):
我厂用的是西门子WINCC5.1版本,最近经常发生画面中的数据自动回零,画面操作不了,重启电脑后恢复正常,也没有别的异常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正版吗?

网友B:
难道通讯出了问题?!

楼主:
当然是正版,如是通讯问题,PLC也未见异常,而且操作室另外一台工控机也未出现异常。

网友C:
请检查此状况下CPU风扇是否正常工作等计算机正常运行参数。
个人认为:是您的PC存在问题。

楼主:
最初也是这么认为,更换了一台PC后问题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