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远程调节温控阀的开度的方法

楼主(2007-12-24):
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系统结构,我们的监控系统由:现场控制设备(RTU及GPRS通讯模块),通讯网络,服务器组成,用户可以通过访问我们的服务器来即时查看现场的采集数据,现在应用户的要求,想远程调节温控阀的开度,现在还没有看到他们的温控阀所支持的通讯协议,现在想在这里与大家试论一下实现远程控制的大体的思路。

楼主:
在此真的很期望大家能够给以指点。

网友A:
可以使用组态软件完成。
    1.通过WEB版组态软件完成,用户可通过IE登录控制系统,修改相关数据(调节温控阀的开度)。用这种方案的缺点:连接现场器件的计算机需要一个固定IP,费用昂贵。
    2.通过普通版的组态软件,使用局域网功能联网完成。通过电话远程拨号,将用户的计算机和现场IPC连成局域网。缺点:速度慢。
    3.通过MSN的远程协助完成。用户计算机通过ADSL或局域网连接上网,现场IPC通过ADSL或无线上网,然后通过MSN的远程协助完成修改功能。缺点:现场计算机有人确认的情况下,用户才能进行远程监控。
    欢迎各位提出更多的方案。

楼主:
感谢Hitin的回复,期望看到此帖的工控友人,也能说说自己的看法。

楼主:
关于SCADA系统的“五遥”,也请大家说说自己的见解,重点讨论“遥控”方面的知识。

楼主:
过了一个小假期,还是没有看到大家的留言,是不是都玩累了?

网友B:
我们是用集成数传电台和I/O与一体的测控终端做五遥的,数传电台和GPRS在不同的场合各有优缺点,关键是应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大家都知道,电台的频段申请可能颇费周折,而且在一般的城市,GPRS的覆盖范围比较全,运行费用也可以接受,所以目前GPRS是不是会将成为这块市场的新宠?

网友B(2008-02-13):
如果只是监测一些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数据,那么GPRS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方案。

网友C:
无线监视还行,控制方面的应用还是比较少,不安全

网友D:
控制现场调节阀的开度:这很简单
根据我的理解,你的系统已经搭建好了,你可以上传数据但是不能下发数据。

我们做的换热站控制系统如下:远程控制60个换热站的阀门开度、设定值下发、远程启停循环泵。

GPRS + RTU + 电动调节阀 + 电气控制回路。
数据为双向流,将下发数据写入“RTU中的某个存储单元,将此数据作变量使用”。

你可以更详细地介绍一下你的问题结症。我们可以更好的探讨。
你用的阀门是什么产品?
天津蓝深公司  dangyibing@163.com

楼主:
先在此感谢 dangyibing:,我们的系统现在只有上行数据,没有下行数据,有两个控制箱已试用一个供暖季,数据采集状态良好,拟在以后的工程当中逐步的完善其功能,
  在此先向大家讨教,让自己有一个思路。

网友E(2008-04-17):
楼主太有才了

了解更多内容可以上我的博客看看
http://blog.sina.com.cn/salesmen